电路板很容易烧坏,电源没稳压吗

楼主(2019-03-08):
1:这是个 电机控制器的板子,接24V,和步进电机驱动器共用1个电源当初画这个板子的时候,自动布线的,电路图方面也没认真研究,现在发现板子很容易烧坏,有的时候是芯片模块烧坏(网上买的STM32F103C8T6模块);有的时候底板电源不正常,换了2596还是不正常

2:是不是要一些保护措施  比如瞬态电压之类的  PCB 是否要好好布局下

问的问题比较基础,谢谢指导一二哈

网友A:
看到那细小的地线,头发丝一样的12V、电感走线,躲得远远的电容,输入电容甚至没有……心疼这个板的STM32

网友B:
基本上忽略了布线的原则,建议你找个开发板看看电源部分和布线的方式

网友C:
也就自动布线能有这个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那细小的地线,头发丝一样的12V、电感走线,躲得远远的电容,输入电容甚至没有……心疼这个板的STM32{: ...

谢谢指导,芯片模块确实经常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忽略了布线的原则,建议你找个开发板看看电源部分和布线的方式

谢谢指导, 我回去就找开发板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自动布线能有这个水平了。。。

这个就是自动布线

网友D:
这个板,浑身都 是毛病

网友E:
我就不懂了,我明明看到板子上是51之类,哪有STM32

网友F:
和自动布线没关系,建议先转成12v再找个芯片转5v;2步稳压后再用。要不你在MPS网站找个芯片用也行。2596破烂玩意,防不胜防啊

网友G:
一看就是新手干的活,能工作就已经不错了,你们不要太挑剔

网友H:
产品上真的没见过2596

网友I:
另外用一个电源代替DC/DC给MCU供电,验证电源问题

网友J:
请问哪款STM32芯片是5V供电订单啊?

网友J:
STM32模块?原来这是一块板子、、、
电源电路和PCB画板都需要改进

网友K:
1、布板质量差(一点理论基础都没有)
2、输入接加TVS等保护  输出也是

网友L:
大部分都是0.254的,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浑身都 是毛病

{:shy: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不懂了,我明明看到板子上是51之类,哪有STM32

是1个STM32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自动布线没关系,建议先转成12v再找个芯片转5v;2步稳压后再用。要不你在MPS网站找个芯片用也行。2596破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看就是新手干的活,能工作就已经不错了,你们不要太挑剔

惭愧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产品上真的没见过2596

那一般是用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外用一个电源代替DC/DC给MCU供电,验证电源问题

什么意思,不太明白,您能说的简单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哪款STM32芯片是5V供电订单啊?

惭愧,这个是直接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STM32模块?原来这是一块板子、、、
电源电路和PCB画板都需要改进

恩 是的 确实都要改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1、布板质量差(一点理论基础都没有)
2、输入接加TVS等保护  输出也是

哈哈,批评的是

加了保护,布线手工,希望继续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部分都是0.254的,太细了

批评的是,谢谢指导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不太明白,您能说的简单点吗

给MCU独立电源供电。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一般是用什么的?

2596是个比较老的ic了。在一些工业产品上也有使用的。我之前就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MCU独立电源供电。

1个板子2个电源不太好吧

xch
证明电源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2596是个比较老的ic了。在一些工业产品上也有使用的。我之前就用过。

谢谢指导  明白您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