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个字节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19-03-08):
大家有谁知道在F2812里面调用API函数库烧写一个字节需要多长时间吗?

网友A:
只固化,不校验的时间?

网友B:
没做过相关的测试

网友C:
LZ可以自己做一下实验,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D:
放在死循环里不停的写数,让一个IO口来发出波形

网友E:
看波形的周期来计算

网友F:
烧写到flash里面吗?
你的2812配置的什么时钟频率?

网友E:
烧写一个字节需要多少指令周期

网友F:
楼主可以通过dma读写。
这个时间的应该是us级别的,主要是跟主时钟相关系的

网友E:
时钟多大的?

网友G(2019-04-14):
如果单纯写的话,一般3ms左右

网友H:
这个可以通过仿真测试计算的。

网友I:
API函数库是指的哪个?

网友J:
烧写字符的长度跟时钟也有关系的。

网友K:
楼主说的烧写是指的什么呢

网友L:
F2812的读写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M:
楼主是烧写固件吗?

网友N:
这个是要测试什么呢?

网友O:
API函数是什么函数库呢?

网友P:
正常按照步骤来分析就行。

网友O:
这个还真没有使用过呢。

网友G:
如果加上擦的时间,6ms左右。

网友N:
测试的代码不一样,肯定时间不一样的。

网友H:
建议进行单步调试查看一下。

网友M:
烧写固件不需要占用太多的时间吧。

网友I:
是flash的存储器吗?

网友L:
烧写一个字节一般都是按照周期来算的。

网友J:
楼主具体的问题得具体分析才行。

网友K:
调用API函数指的是哪个函数呢?

网友P:
一个读写占用几个周期测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