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我与ST MCU的故事】+STM32之“103”

楼主:
      STMCU中文论坛已经12年了,我毕业时间都快赶上了,回忆满满的,故事杠杠的。
    万事开头难,回忆自己当时学习stm32的历程,有寂寞,有欢喜,有辛酸,有成就,但是有stm32官网中文论坛资源的支持,入门学习还是非常容易上手的,看stm32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库函数编程和例程,看的滚瓜烂熟,到实际项目中还是不会,没办法,多敲代码,多做DIY,慢慢的就把程序都融入到stm32项目中了,为了快速编程,不得不学习盲打,这样编程速度提上去了,开发项目的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这是当时学习51做的电子时钟,全部手工焊接,搭建电路,电子时钟由8位共阳数码管、stc12c5a60s2单片机、74HC373、74hc245和三个按键组成。单片机的P1口接245并串电阻来驱动数码管的位选,P2口接373来驱动数码管的段选,还有三个按键接P0口来控制时分秒的加减。
  原理图

  效果图
有了51的编程基础,开始了人生的stm32学习,这是16年还是17年,在STMCU论坛参加活动送的STM32F103Nucleo-64的开发板,正好也是我学习stm32的入门的板子,这个是STM32官方推出的,IO口引脚全部引出,完全兼容ARDUINO,可以看到更换的单片机和外部8M晶振,在学习过程当中不小心12v的电源碰到IO口,结果单片机挂了

这个板子有好多SB接口,在入门学习过程当中非常方便把某些引脚短路或断路的。当时的确碰到SB接口的问题了,自己没有从板载USB口供电,直接外置3.3V电源给单片机供电,结果下载程序重新上电后发现单片机启动非常慢,原来是工作单片机的复位脚NRST和烧录程序单片机的T_NRST引脚用0欧电阻连接,于是在电路板上找到sb12接口,把0欧电阻焊接掉就ok了

从这个板子学习过程当中,发现遇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遇到问题退缩,长时间不去解决,凡是顺腾摸瓜,总能解决问题的,特别是以前用的STD库,现在用HAL库,不得不转换思想,去适应新的STM32CubeMx图形编程工具 。

网友A(2019-03-09):
我获得过好几块类似的板子

楼主:
都是啥型号啊

楼主:
在学习这个103板子几大难点
1.flash模拟eeprom
2.USB模拟串口
3.GUI实验

楼主:
先看第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参考中文论坛的源码学习的
先看Flash操作的简单流程
1、确定要写入Flash的首地址(稍后介绍确定地址的方法)
2、解锁Flash
3、对Flash进行操作(写入数据)
4、对Flash重新上锁
但是在实际项目中,直接操作FLASH地址的话,会导致单片机flash寿命大大降低,具体用啥方法呢,在官方给的优化文档中,采用虚拟地址的方法
意思就是如果变量是 16 位,则每个变量都占用 32 位( 16 位数据加 16 位虚拟地址),这意味着每次写入新数据时,各个变量分别使用 4 字节的 Flash 。也就是每个变量实际占用四个物理地址,每个 1 KB 页在变满之前可执行 256 次 变量写入。
看看项目中具体怎么用,还是以开发板为例,64K的flash,程序中我们选择后4k作为物理地址来存储数据
#define EEPROM_START_ADDRESS    ((uint32_t)0x0800F000) /* EEPROM emulation start address:
after 4KByte of used Flash memory */
结束地址就是0x0800FFFF,就是4k的空间
程序刚开始需要对flash初始化,EE_Init()这个函数是必须的

楼主:
第二个问题就是USB模拟串口,当时也是在工作中需要usb和上位机通讯https://bbs.21ic.com/icview-2515012-1-1.html

但是对于USB通讯这块也是比较复杂的,真正把这块的全部功能完全吃透需要时间的

楼主:
第三个问题就是GUI了。在103上的简单入门,写的挺好的,后续我们是在429上应用GUI了https://bbs.21ic.com/icview-2383616-1-1.html

楼主:
总之,总体来说,学习stm32编程中。在中文论坛好多提的问题也是自己值得学习的,很有可能在工作上就遇到了

网友A:
070,030,413等等

网友A:
忘了,可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获得过好几块类似的板子

也可以出来分享啊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的都卖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