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谁能谈一下DAC与ADC

楼主(2019-03-08):
ADC, DAC, dc, AD, AC
谁能谈一下DAC与ADC

网友A:
“ADC”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的缩写,指模/数转换器或者模拟/数字转换器。
“DAC”是Digital-to-Analog Canverter的缩写,指数/模转换器或者数字/模拟转换器

网友B:
“ADC”真实世界的模拟信号,例如温度、压力、声音或者图像等,需要转换成更容易储存、处理和发射的数字形式。

网友C:
模/数转换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D:
在如何使用这些转换器以及人们的认知度上也存在着哲理性区别。用最简单的话讲,ADC是用来捕获大量未知的信号,并把它转换成已知的描述。

网友D:
相反,DAC是接受完全已知的、深刻理解的描述,然后“简单地”产生等效的模拟数值。

网友E:
DAC工作在确定的领域,而ADC则工作在随机输入信号和未知性领域

网友F:
当然,只要输入在规定的范围内。

网友G:
在传统的信号处理理论中,比如在Harry L.Van Trees的经典著作Detection, Estimation, and Modulation Theory中介绍的那样,信号处理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

网友G:
举例来说,一个特征参数已经相当明了的信号(如受到AM调制的模拟信号)与一个充满了许多未知参数的信号(如受到噪声干扰的雷达反射波)相比,评估起来要容易得多。

楼主:
ADC面临的挑战确实要比DAC大得多。

网友H:
为了充分发挥ADC的功能,特别是较高性能(速度或精度)的ADC,需要采用精心设计的模拟信号调节输入信道

网友I:
对,通常还带有与ADC本身精确匹配的ADC驱动器。

网友J:
DAC的设计要简单得多。不过这种相对的简单不应让设计师对DAC设计产生松懈心理。

网友F:
实际应用中设计师很容易对DAC的模拟输出电路不予以足够的重视,比如在摆率、输出驱动(电压、电流、范围)等参数和负载故障保护方面

网友F:
这样做很容易导致原型评估和产品现场应用时发生令人头疼的电路和系统级问题。

网友A:
DAC也是很成问题的,高速转换的,转换时间几个ns的,也是比较成问题的

网友C:
ADC把自然的,未知的,数学上不完美的电信号变换为0和1。
DAC则是把0和1变成参数可调的,数学上较完美较精确的电信号。比如频率50Hz,振幅5V的正弦波。

所谓文明,就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类比的话,ADC就是某个电路里认识的工具,DAC就是改造的工具。

网友K:
现在都有哪些国产的ADC 可以和进口的TI的ADC相比

网友L:
一个是模数  一个是数模   就这么理解吧   相互之间是可逆的

网友H:
相反,DAC是接受完全已知的、深刻理解的描述,然后“简单地”产生等效的模拟数值

网友J:
大多MCU芯片都带有ADC,DAC模块,高分辨率的还得用专用芯片

网友D:
DAC格式具有以下特点:支持AC-3、DTS同一级别的高质量音频压缩算法;支持频率从22K-1M;

网友:
DAC工作在确定的领域

网友M:
较高性能(速度或精度)的ADC

网友N:
很容易对DAC的模拟输出电路不予以足够的重视

网友O:
不同位数的ADC芯片所需的采样周期不同

网友P:
DAC是接受完全已知的、深刻理解的描述

网友Q:
DAC和ADC的转换精度取决于什么

网友R:
ADC 指模拟量和数字量转换比如把传感器接受到的电压,温度,电流,光强等模拟量信号转化为二进制数字量让CPU或处理器可以处理。

网友S:
SAR ADC是种什么样的ADC呢

网友T:
ADC在后期的团战中主要担任物理输出

网友R:
DAC指的是把数字量变成模拟量,比如把设定的温度转化为模拟信号然后调节用电设备。

网友U:
ADC是用来捕获大量未知的信号

网友Q:
DAC和ADC的实现各有哪些方法?

网友:
ADC则工作在随机输入信号和未知性领域

网友P:
ADC是用来捕获大量未知的信号,并把它转换成已知的描述。

网友M:
DAC的设计要简单得多。

网友O:
需要由外部提供标准时钟信号

网友N:
ADC接口需要由单片机多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T:
推荐在VREF引脚接一个0.1μF的陶瓷电容器与一个大的电容(典型为4.7μF钽电容)。

网友S:
音频编解码器和音频ADC DAC的区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