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应哪两个引脚

楼主(2019-03-08):
MSP430F449中,捕获模式中 CCIxA和CCIxB对应哪两个引脚

网友A:
不如好好地看看手册吧, 这是 Timer_A3, B7 去找手册吧

网友B: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msp430f449.pdf

网友C:
如P1.1-P1.5对应TA0.0-TA0.4这5个捕获比较器的管脚

网友A:
这还是数据手册里面有说明的

网友B:
这个F449的处理器没有用过。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P40和P41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