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UART模式3,波特率是250K,收到的都是错误包

楼主(2019-03-08):
使用N76E003接收DMX512的信号,用的是串口0模式3,定时器1,波特率是250K,时钟是系统默认的16M,接收到的包都是错误的0XC0,下面是初始化代码,请教下解决方法:
void hwUart_Uart0Init(void)
{
        P05_PushPull_Mode;
        P06_Quasi_Mode;
        P07_Quasi_Mode;

        SCON = 0xD0;                        // Special setting the mode 3 and
        TMOD |= 0x20;            //Timer1 Mode1

        set_SMOD;                //UART0 Double Rate Enable
        set_T1M;
        clr_BRCK;                //Serial port 0 baud rate clock source = Timer1
        TH1 = 25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set_TR1;

        set_RB8;                                        //This bit is for setting the stop bit 2 high/low status,

        clr_TI;
        set_ES;           //enable UART interrupt
        set_EA;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P05=0;
}

网友A:
仔细看PDF,他不是普通的51,003驱动512一直用了一年,而且我把它与UCS512C作成兼容,功能一样,在同一条线写码。

网友B:
因為你使用默認的系統時鐘16MHz所造成的誤差,如下所示

把系統時鐘改成16.6MHz應該就能解決,改成16.6MHz的比較表如下所示

裡面提到的算式4與算式5如下所示

以上圖片從使用手冊上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你使用默認的系統時鐘16MHz所造成的誤差,如下所示

原来是这样,谢了,问题已解决

网友C(2019-04-09):
UART通信非常依赖时钟。

网友C:
UART没有SPI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D:
如果有示波器那就好办了,直接看图。

网友E:
250K太高了吧

网友F(2020-09-02):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可以说说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可以说说吗?

修改默认系统时钟为16.6MHz
在高波特率时候,默认的16MHz时钟误差非常大,大到不可用程度,只有38400以下才算正常。
所以,高波特率串口时候,必须修改默认时钟。关于系统默认时钟修改,你可以参考003官方手册。

网友H:
如果串口能收发数据,但是数据是错误的,那说明波特率没对啊,用示波器看下信号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