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那个系列的性能比较强大

楼主(2019-03-08):
MSP430那个系列的性能比较强大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msp430f149     但感觉性能不太够  TI公司其他系列的单片机那款性能会更强大一些?

楼主:
或者可以给我推荐一些TI的ARM或者DSP芯片

网友A:
MSP430是低功耗。

网友B:
msp430的最大优势是低功耗,先对比较强大的是msp430f5系列。

网友C:
想要性能强大,可以考虑KeyStone 多核 DSP + ARM系列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一两个TI的    ARM或者DSP芯片?

网友D:
你想要做什么用?需要什么片上资源?

楼主:
我是用来做TI杯的比赛用的     我担心msp430功能可能会不够    所以想看看更高级的芯片

楼主:
至于片山资源什么的话RAM大一些速度快一点功能多一点吧 其他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能推荐下吗?

网友E:
参加比赛的话,可以用C2000或者TM4C123G之类的,一般就够用了。这两种TI都有launchpad开发板,不用再另外买仿真器了,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
launchpad开发板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用另外买仿真器?技术渣什么都不懂....o(╯□╰)o

网友F:
板载仿真器。。。

网友G:
MSP430x1xx系列

网友:
MSP430C3xx系列

网友H:
新款基于闪存的产品系列,具有最低工作功耗

网友I:
MSP430G2553 低电源电压范围:1.8v至3.6v。

网友J:
msp430系列单片机是一种新型的16位单片机

网友K:
F5xxx系列MCU的典型代表

网友L:
msp4301f149有60KB的flash和2KB的ram

网友M:
msp430单片机有不同系列,有f系列,c系列。

网友N:
MSP430超值系列感应微控制器

网友I:
5 种节能模式   用于模拟信号比较功能或者斜率模数(A/D) 转换的片载比较器

网友M:
MSP430 单片机功耗超低,是所有单片机最低的

网友O:
主要特点就是功耗小,速度快,主要开发语言是c

网友L:
用的是f系列的13系列14系列。

网友K:
推荐你用msp430f149

网友J:
MSP430F5529是德州仪器新一代

网友H:
MSP430F5xx系列

网友:
MSP430x4xx系列

网友G:
超低功耗低至:  0.1μA RAM 保持模式 0.7μA

网友N:
MSP430G 系列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