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个稳压管为什么稳不住

楼主(2019-03-08):
电路图如上图。
上电以后,C81两端为-12.09V,没问题。
本来设计电路的初衷是要让稳压管两端是-10V左右。
可是实测稳压管两端是-1.7V左右。
R58两端是10.4V左右。
请问高手,这个电路有错吗?问题出在哪?谢谢!

网友A:
看不懂你的电路。为什么24V经过78L12会变成-12V。。。。

网友B:
这电路图画的神仙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约4.3v,但接反了。得到1.7V代表测试错误或电表失灵或0.7V看成1.7V。
7812只会输出12V。不要像本坛有人用78 ...

没接反。这个电路图不是我设计的,后来换成稳压10V的稳压管了,还是-1.7V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接反。这个电路图不是我设计的,后来换成稳压10V的稳压管了,还是-1.7V左右 ...

R58大了

网友E:
大了应该也不至于吧,他是不是把二极管搞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了应该也不至于吧,他是不是把二极管搞错了

他上面描述不清,标志符号也有问题,又说测试输出电压正常,所以只能认为就最后稳压管那儿有问题,稳压管是好的,只能用排除法说电阻有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他上面描述不清,标志符号也有问题,又说测试输出电压正常,所以只能认为就最后稳压管那儿有问题,稳压管 ...

看负载的 是不是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负载的 是不是大了

看他的描述,好像是直接用表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他的描述,好像是直接用表测的。

对,是用表测得。那个设计电路的最后说,干脆用-12V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是用表测得。那个设计电路的最后说,干脆用-12V供电。

你查看下手册,看看下稳压管需要多大电流,根据电流看需要多大的限流电阻。

网友F:
图画错了,稳压管也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的电路。为什么24V经过78L12会变成-12V。。。。

各位看看这个吧,是可以产生负电压的。

金升阳的很给力的,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看看这个吧,是可以产生负电压的。

这个电源模块的名字和通常的三端太像了,难怪他们误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约4.3v,但接反了。得到1.7V代表测试错误或电表失灵或0.7V看成1.7V。
7812只会输出12V。不要像本坛有人用78 ...

指导稳压管与电压同向运用,连常识都可以胡扯,实在高!原来K5攻击别人是为了放妖雾,掩盖其误导的行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想发帖大家都直接在版面上写和截图,未何您总是费神地用文书编排和修图又大量发帖,但是经常错误, ...

很好,还像个男人,
1),我的帖”经常错误”,那么,截图出来以示你不是诬蔑。
2),”有人指正卻经常被凶一顿”,也截图出来,以示你不是造谣。
3),“浮水印”是为了出名,是根据什么条款?还是你定的规矩?出什么名,你知道我是谁?出个博客名只有你才沾沾自喜。
4),“整天以误导他人为乐,”既是误导,我有不少截图可以证明你看的很仔细,唯恐读不到。
5),”瞧不起H大师丶x大”,你以为H大和X大的修养,会低到轻易被你挑拨离间吗?
讲到底,就是我揭露你造假和在21的胡作非为的事实(每次都有你所作所为的截图为依据),怀恨在心,对我无中生有横加攻击。

网友H:
要使输出在-10V,为什么要用4.3V的稳压管呢?这样输出不是-7.7V了吗?

-7.7V=-(12-4.3)V

看5楼。
楼主说已改10V稳压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您老是替自己辯解有什么用,得改善并且认人肯定的作为。
隣近帖子中网友m789的程度算高,您竟然说他有完 ...

1,你的水平这么差到这个程度,“没完没了”我是讲789的吗?看来你的语文也要补学!
2,对你这样没有教养的,我不守口,不是凶,是骂!
3,我从来没有像你那样吹牛要“横空出世”,自封大师。我常常讲我是模电的门外汉,你有勇气这样说吗?
4,你是的黄鼠狼拜年,我本来就是好的。倒是有人劝你重新做人。
5,与H大争论,是我的帖没有提“电位增益”,他安上后加“反面教材”,难道强加的东东,我连争辩的权利都没有吗?他委托你再来理论吗?
6,还记得求X大给你一条生路吗?别把自以为是,要知道自己的斤两。

网友I:
真是热闹

网友J:
看了一下手册,你的电容值太小了吧?后面的电容要有记性电容,22uf,实际用的时候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差异很大的,可以换一下试试,毕竟你输出的电源首先要储能滤波,一般我们用的时候都是一个电解电容加一个贴片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已经无药可救。除了我已经没人搭救您。您为了出名,不惜大量误导別人,迷惑新生。
同样玩仿真,jack315就 ...

   你还是救救你自己吧。吹牛在其它网站那么风光,怎么不去,只能说明人家不要你;几年前就开始反复欺骗说要离开21而赖着不走,说明你在此另有目的,看看你发的帖,吹牛拍马,挑拨离间,与学术相关的极少。我玩什么,怎么玩还要你来定吗?你是什么东西。等我有空,截图让大家看看,你以前是如何想读我的帖,现在反过来攻击我,真小人也。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那些烂東西有谁会去研读,只能迷惑初学者。有心就好好学,您上网好几年,若你是大学生也该毕业了,可是 ...

先贴两个,看看你这个小人认不认帐。

网友E:
什么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论坛更是深不见底的江湖,还是和和气气的少些纷纷扰扰,进坛本为无聊事,却见大神争高低

我从来没有先挑事,而每次都是K5攻击我才反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当初刚來本坛不久,充斥对老元的漫骂,期望大家多点鼓勵少点对立。对于有研究精神者应给予鼓勵,前三年对 ...

现在的截图,是要说明K5这个小人,以前是如何想看我的帖?
为了要我继续发帖,他说这本书有提到,继续发。既然书上有,去看书不就行了,干嘛要我的帖。

网友G:
你以为H大和X大会被你来下水吗?

我发关于正交滤波的帖,文字和图发在同一页,K5读了,没有看清,发帖要我文图分页,好让他阅读。连我的烂东西都要,可见其水平比我还烂。

网友K:
引用 楼主:
各位看看这个吧,是可以产生负电压的。

这个帖子热闹啊,首先确定你这个模块输出的电压是否是-12V,然后再看稳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帖子热闹啊,首先确定你这个模块输出的电压是否是-12V,然后再看稳压的问题, ...

是-12V。不稳压了,直接-12V供电。

网友L(2019-05-11):
应该是电阻选择太大了,我随便找了个稳压管看了下,它要求5mA的电流,你看下你选的稳压管要求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