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发射 615M 超标 求助

楼主(2019-03-08):
  地层

电源层

医疗仪器,有块STM32F407控制主板,EMC实验室10m发射超标,请教下这个波形像什么原因造成,上次改板前还未有此频段超标,新板子加了2个DC-DC芯片。
电源和地层有环形存在不知会有影响吗?

楼主:
DC-DC  是用的RT8289GSP  开关电源芯片  一路24v-5v  一路24v转12V。

楼主:
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A:
dcdc的辐射比较大,可以重点处理,加屏蔽且需要滤波

大侠,屏蔽一般怎么加比较好, 用金属罩屏蔽吗?

网友A:
理论上是全屏蔽最好,实际上有线束,尽可能的做到全屏蔽,在出线位置做屏蔽处理

谢谢啦

网友B:
电源可以分割,GND就不要分割了

网友C:
615M 不是电源问题,电源辐射基本在100M以下,你看下板上有什么高速变化的信号,想交流可以加下我Q58455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