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 DIY秀】负离子发生器

楼主:
由于本人整人朝八晚五地坐在电脑旁,整天吸不到负离子,早在两年前我就从万能的淘宝淘了,220V的负离子模块。

回来后本为接上220V的电源线就可工作的,可是我渐渐发现,我家的220V电压不稳了,泥马!难道这么一个模块会导致这么大后果么。
我用万用表量了下220V电源插座的电压,只见抖的厉害,几伏的范围在跳动。我马上问了淘宝客服,客服表示没有办法,就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于是就用了起来,可是好景不长,我家楼下的总电源一夜突然火起。烧得墙壁都黑了。我无语了,我只好把这个模块狠心地打入“冷宫”。

话说,天时、地立、人和三者都具备才能成事,在二姨家看到要大家搞搞事情。我手头又有一个新的东东————滤波电感,所以我拿出模块。
我的想法是220V电源线+滤波电感 +模块。

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连上了,没有看滤波是怎么回事,也没有量一下,只是这么一插,整个屋子一股糊味不说,全家没有电了。原来直接短电源的正负了。
我换了保险,好在我是点插的,就是不好马上撒,居然没有烧坏电感,于是我重新接,这时我用万用表仔细地量了下,没有接短路,插电————成功了。

我再有220V档量我的插座,发现电压平稳了。我就把这个宝贝放在了屏幕后边的音箱上。

最后我后果醒大家一下,搞电一定要小心,得有三倍的考量在下手。

网友A(点评):
最好有隔离电源再搞高压电

网友B(2019-03-11):
配合风扇+指示灯 再用个盒子装起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合风扇+指示灯 再用个盒子装起来更好

恩提意不错,有空的时候考虑一下

网友C:
负离子发生器有5V供电的,几年前空气进化方案中用的

网友D:
可以科普下负氧离子的原理和使用后的感受啊

网友:
负离子发生器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害处的,不过有的机器技术不过关,生成负氧离子的同时还会伴随产生一些臭氧、氮氧化物等衍生污染物,这就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危害。

网友E:
摘录的一段话“”“负离子发生器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害处的,不过有的机器技术不过关,生成负氧离子的同时还会伴随产生一些臭氧、氮氧化物等衍生污染物,这就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危害。”

楼主(2019-06-17):
引用 网友E:
摘录的一段话“”“负离子发生器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害处的,不过有的机器技术不过关,生成负氧离子的同时还会 ...

我说说我当初搞负离子的原因哈!由于整天坐在电脑前,天天呼吸正离子,这容易导致职业病的发生,比如,耳鸣,所以我要吸负离子,至于别的离子,比如臭氧,没有必要去管它吧,下雨打雷才有的东东。

网友F:
公司买过离子风机   用于去静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