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 Pro Tool配合使用的是哪一个demo程序

楼主(2019-03-08):
MSP430 Touch Pro Tool可以安装打开,链接launchpad,使用的是430g2452mcu,插入BoosterPack 子版,但是可以正常触摸,板子会有灯的反应指示,但是pc上的Touch Pro Tool无任何反应,已经安装java,系统win7 32位,已经在Touch Pro Tool打开端口,但是无任何反应,怎么回事

网友A:
芯片的程序错误

网友B:
430g2452里面烧写的什么代码?

网友C:
全新的launchpad里面,MSP430G2553含有演示代码,430g2452里面没有代码。

楼主:
CapTouch_BoosterPack_UserExperience这个项目文件代码,MSP430G2553含有演示代码在哪里可以下载,兼容430g2452么?是不是只要在设置中修改mcu这个型号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程序不就是MSP430G2452使用的么,那个Touch Pro Tool还是什么都没反应啊

网友D:
那个2533的demo程序究竟是哪一个啊,ti官网好像都没有提供

网友E:
应该是2553的代码。我这个电脑上啥资料也没有~~
你为啥非要用2452?

网友C:
你看下代码,是不是使用到的片上资源有些2452没有?

楼主:
iar打开把mcu改为2452,然后刚开始pc的MSP430 Touch Pro Tool无法显示,后来调试程序居然就能显示了

网友F:
找到就好。

网友D:
Touch Pro Tool是不是不兼容?

网友B:
感觉楼主的系统不兼容,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D:
BoosterPack现在没有了。

网友E:
Touch Pro Tool打不开吗?
是不是系统存在不兼容?

网友D:
看看java的环境变量配置好了吗?

网友G:
Touch Pro Tool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H:
Touch Pro Tool是不是64位的软件?

网友I:
这个看是否兼容的不,,至于demo程序的看里面具体的定义的

网友: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没有其他报错吗?
如果不运行可能是兼容性不好或者jdk没有安装成功。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huangchui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5966, 距离下一级还需 14034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5966, 距离下一级还需 14034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89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8-25
最后登录
2023-8-14
楼
huangchui

网友:
只看该作者
这个注意主MCU的型号的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zhanghqi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4237, 距离下一级还需 15763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4237, 距离下一级还需 15763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89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8-25
最后登录
2024-8-12
楼
zhanghqi

网友:
只看该作者
哦,那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多谢大家,结贴了哈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 2 页
返回列表
高级模式
B
Color
Image
Link
Quote
Code
收费
Smil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