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8-14

楼主:
wuhany

网友(2019-03-08):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DSP
DSP 为什么要初始化?
赏
标题置顶
标题高亮
点赞
共
人点赞
相关下载
•
•
•
为什么要在教学中使用LabVIEW
•
为什么选择磁性传感器
•
为什么PCB要使用高Tg材料.mht
•
印制板如何防止翘曲一为什么线路板要求十分平整.mht
•
你为什么是穷人
•
为什么我们记住了这些忘掉了那些
•

网友:
只看该作者
DSP 在RESET 后,许多的寄存器的初值一 SP,
中断定位寄存器等,需要通过初始化程序设置为用户要求的数值。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wuhany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0397, 距离下一级还需 19603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0397, 距离下一级还需 19603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78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6-14
最后登录
2023-8-14
wuhany

网友:
只看该作者
设置寄存器初值。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zhenykun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3613, 距离下一级还需 16387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3613, 距离下一级还需 16387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90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8-25
最后登录
2023-8-15
zhenykun

网友:
只看该作者
建立中断向量表。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yszong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3146, 距离下一级还需 16854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3146, 距离下一级还需 16854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89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8-29
最后登录
2023-8-22
楼
yszong

网友:
只看该作者
外围部件初始化。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heweibig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8229, 距离下一级还需 11771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8229, 距离下一级还需 11771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99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6-14
最后登录
2023-8-14
楼
heweibig

网友:
只看该作者
楼上的朋友回答的都很好,总结一下初始化的作用:
1)设置寄存器初值。
2)建立中断向量表。 3)外围部件初始化。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lizye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28479, 距离下一级还需 21521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28479, 距离下一级还需 21521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74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6-14
最后登录
2023-8-22
楼
lizye

网友:
只看该作者
初始化 不只是DSP吧 每个控制器都是需要的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jiaxw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28411, 距离下一级还需 21589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28411, 距离下一级还需 21589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62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6-15
最后登录
2023-8-22
楼
jiaxw

网友:
只看该作者
这个问题跟单片机一样吧,都需要初始化的吧,主要是指针的定义目标地址的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spark周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29409, 距离下一级还需 20591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29409, 距离下一级还需 20591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64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6-15
最后登录
2023-8-22
楼
spark周

网友:
只看该作者
还有就是测试下外界设备的运行正常不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wyjie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7100, 距离下一级还需 12900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7100, 距离下一级还需 12900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97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8-29
最后登录
2023-8-15
楼
wyjie

网友:
只看该作者
这个是一般的软件开发习惯的,,也可以不初始化的,对个器件的在对其使用的时候在进行初始设置的也是可以的。。不过不推荐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zhenykun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3613, 距离下一级还需 16387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3613, 距离下一级还需 16387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90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8-25
最后登录
2023-8-15
楼
zhenykun

网友:
只看该作者
初始化的首要目的就是提前检查下所涉及到的硬件芯片的好坏的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wuhany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0397, 距离下一级还需 19603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0397, 距离下一级还需 19603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78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6-14
最后登录
2023-8-14
楼
wuhany

网友:
只看该作者
嗯,预料中的结果,先结贴吧,多谢大家啦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返回列表
高级模式
B
Color
Image
Link
Quote
Code
收费
Smil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