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阻值的选择原则有哪些

楼主(2019-03-08):
谁能说下上拉电阻

网友A:
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网友B:
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网友A:
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

楼主:
那。。。一般选多大的呢

网友A:
综合考虑,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

网友B:
下拉电阻呢?

网友A:
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C:
对,驱动能力与功耗的平衡。以上拉电阻为例,一般地说,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越大,设计是应注意两者之间的均衡。

网友D:
下级电路的驱动需求。

网友E:
对,同样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高电平时,开关管断开,上拉电阻应适当选择以能够向下级电路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F:
高低电平的设定。

网友B:
不同电路的高低电平的门槛电平会有不同,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

网友G:
嗯,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低电平时,开关管导通,上拉电阻和开关管导通电阻分压值应确保在零电平门槛之下。

网友H:
频率特性。以上拉电阻为例,上拉电阻和开关管漏源级之间的电容和下级电路之间的输入电容会形成RC延迟,电阻越大,延迟越大。

网友H:
上拉电阻的设定应考虑电路在这方面的需求。

网友B:
不同芯片是不一样的,还是看芯片的推荐吧

网友I:
有公式的  和芯片参数有关   输入输出低电平高电平有关    一般1kΩ--10kΩ

网友E:
4.7K或者10K

网友J:
一般选择1K-10K,通常选择,4.7k、5.1K,10K 等

网友H:
频率高的电路,选用2.7K的电阻,频率低或者普通的电平变化,选用10K的电阻

网友G:
有些芯片需要使用上拉电阻,但是对于上拉电阻有一定范围,如果超过这范围,输出信号会有问题

网友K:
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

网友:
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

网友L:
再小就拉不下来了。

网友M:
选10K可用。COMS门的可参考74HC系列

网友N:
如果没有默认一个上拉电阻,其状态可能是不确定的

网友O:
从几K到几十K不等,最常用的是4.7—10K左右的

网友P:
电阻一端接在电源VCC上,另一端接在引脚上。

网友Q:
一般接一个2k~47k的电阻差不多。

网友R:
上拉电阻如果只是用于管脚电位控制的

网友S:
选小阻值电阻可靠性高

网友R:
拉电阻都是大概估计的,不需要精确计算。

网友K:
通过上拉或下拉来增加或减小驱动电流

网友Q:
接10K电阻  很满足要求。

网友:
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

网友P:
上拉电阻的作用还是要通过对P0口电路分析来确定。

网友L:
选大于8.4K时输出端能下拉至0.8V以下,此为最小阻值

网友O:
上拉电阻一般不是很大

网友M:
10K的电阻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N:
上拉电阻也就是拉到电源上的电阻,但不是所有IO口都采用。

网友S:
小电阻功耗大要大,反之功耗小

网友T: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拉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灌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

网友B:
不能太小的
否则一直是高电平的。

网友I:
同样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高电平时,开关管断开,上拉电阻应适当选择以能够向下级电路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G:
这个电阻的会根据芯片的实际情况确定的。

网友U:
这个一般都是取10K的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