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310操作P1.4端口程序跑飞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9-03-08):
在使用中我采用的是5310的P1.4控制MOS管的开关,但总是在执行P1DIR |= BIT4处跑飞,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你的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B:
执行P1DIR |= BIT4处跑飞,是否利于示波器观察一下 P1.4 波形和电源波形. 由于 MOSFET 开通导致功率电路的很大电流变化, 干扰因素引起的跑飞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C:
可以通过看门狗复位程序。

这是一个IO问题可能是配置的不正常。

网友D:
这个程序跑飞了吗?
是不是IO的配置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E:
程序跑飞可能是你的单片机程序存在问题。

网友F:
这个P1.4端口可能配置有问题。

网友G:
这是一个IO问题可能是配置的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