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有没有i2c直接转can的芯片?

楼主(2019-03-08):
有没有i2c直接转can的芯片?

网友A:
好像没有吧;
你到NXP的网站上看看

网友B:
不用转, 你随便弄个具备这两个接口的单片机就行了。然后让IIC接收后转发给CAN。

网友C:
找个具备这两个接口的单片机找个最小封装的,直接写段代码实时转换就行了。

网友D:
没有,这些基础的接口不需要转换的,你直接模拟就行

网友E:
用代码装换不就行了,芯片不好找。

网友F:
5楼是指外挂CAN控制器吧? CAN控制器比很多带CAN的MCU还贵吧

网友D:
有的,你找个带这两个接口的单片机就行了,直接用这个单片机写个转发程序一直跑起来。

网友G:
直接转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