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的值始终不变

楼主(2019-03-08):
自己编了一段程序发现计数器TAR的值一直是0,后来我去找了一段官方代码放到IAR里进行软件仿真,结果还是TAR的值始终不变?

网友A:
查看一下时钟配置和计时器的开启控制

网友B:
是必须下载到硬件中仿真才会变么?

网友C:
你的程序是什么样的?或者你用的那个官方代码?

网友D:
你软仿的时候会有单片机么,没有真正的单片机又何来定时器,没有定时器,你的定时器CW写了也是白写。硬仿真的时候因为有了单片机实物,所以才会有430单片机自带的定时器,所以才会有具体的操作。

网友E:
类似的,设置的什么P口,定时器,比较器等外设中断,软仿时一般都是不会触发的,因为就没有具体的外设来跑你的代码。

网友F:
你想不带硬件的进行软仿,只能跑跑和硬件无关的程序,涉及到硬件具体操作的都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