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5想要访问fpga中的一个fifo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9-03-08):
用gpio么?外部存储控制器可以用么?

网友A:
不太清楚的啊!

网友B:
SPI接口不是很好吗? FPGA那边也开发对应代码。

楼主:
我用的是64引脚的,外部存储控制器用不成,只能GPIO了

网友C:
最主要的是要先配置好GPIO相关的寄存器的

网友D:
注意总线的数据流的控制

网友E:
这一块的就不是很明白的了,顶一下的

网友F:
理论上说,只要两者有交互的接口,就可以相互访问的。

网友G(2019-05-13):
FIFO接口要注意 CLK对上MCU的CLOCK_OUT,输入输出要受MCU控制(nWR),还要HF,FF,EF标志---MCU要不断检测。最好,用EBI接口,自己生成CLK和nWR信号。注意,这时候CLK 是nRD 和 nWR派生出来的(Motorola/Freescale/NXP_Kinetis类型的MCU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FIFO接口要注意 CLK对上MCU的CLOCK_OUT,输入输出要受MCU控制(nWR),还要HF,FF,EF标志---MCU要不断检测。最 ...

麻烦你一下 我想问下 您知道为什么我读取FIFO出来后的数据会有一两个字节会出错

网友I:
只能是总线了。

网友J:
需要多大的数据呢?

网友K:
FPGA做个并行转串行的功能

网友L:
肯定需要GPIO访问的。

网友M:
FMSC这个访问

网友N:
外部存储器吗?

网友O:
可以做个串口功能的

网友P:
访问的速度有要求吗?

网友Q:
可以通过iic或者spi

网友R:
外部存储控制器可以用

网友N:
楼主需要做什么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