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新手stm32f1103串口问题求助?

楼主(2019-03-08):
STM32F103ZET6的串口1发送数据总是在上电后第一次发送数据前几位乱码,之后正常,再等一会后再发数据有乱码在发送就正常,求取大神看看什么问题! 下面是程序
void USART1_Config(unsigned int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ÅäÖô®¿Ú1 £¨USART1£© ʱÖÓ*/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ÚGPIO¶Ë¿ÚÅäÖÃ*/
  /* ÅäÖô®¿Ú1 £¨USART1 Tx (PA.0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ÅäÖô®¿Ú1 USART1 Rx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Ú1ģʽ£¨USART1 mode£©ÅäÖà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Ò»°ãÉèÖÃΪ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ªÆôÖжÏ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ʹÄÜ´®¿Ú1ÖÐ¶Ï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IRQͨµÀʹÄÜ*/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ù¾ÝNVIC_InitStructÖÐÖ¸¶¨µÄ²ÎÊý³õʼ»¯ÍâÉèNVIC¼Ä´æÆ÷USART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ʹÄÜ´®¿Ú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½«PrintfÄÚÈÝ·¢Íù´®¿Ú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SET);
        return (ch);
}

网友A: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1->SR;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return(ch);
}

试试看这个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1->SR;

还是不行啊 , 上电第一次还是前几个乱码,之后就正常了。

楼主:
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软件方面,主要两边波特率配置一致就好,
建议重点检查下硬件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方面,主要两边波特率配置一致就好,
建议重点检查下硬件线路。

恩恩 应该找到问题了,是串口芯片的问题,ttl直接出来接收就不乱码,过串口芯片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对文件没有操作过 帮不了楼主了

网友D:
把速度降下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