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虚拟串口问题

楼主(2019-03-08):
MCU:STM32F103RCT6
使用USB转虚拟串口,原来一直用WIN10系统上,一直没出现过问题。今天在WIN7系统上使用,发现安装上驱动后,只能通信一次(上位机发送一次指令,下位机反馈回一条信息,然后上位机无论发送什么都无响应),MCU没有跑飞,其他功能都正常。
    将USB拔下重新插上,然后又能通信一次。
求解答原因!

楼主:
现在检查,上位机有正确收到数据,也有发送数据,但上位机接收不到数据。
      UserToPMABufferCopy(SendData, ENDP1_TXADDR, lea);
       SetEPTxCount(ENDP1, lea); //
        SetEPTxValid(ENDP1);
发送的函数为上。

网友A:
不太了解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B:
感觉这个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