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机刹车过程的能量怎么回收?

楼主(2019-03-08):
一般电机控制过程中,需要对电机进行启动和刹车控制。
在电机VFD控制中,有部分产品涉及到使用Soft-starting和Braking电阻。在该过程中,电阻会产生热量浪费掉了。是否有哪些比较好的方式,可以回收该能量?电容回收?电流互感器回收?这些方法,是否有同样的Starting&Braking效率?回收成本是否比浪费的成本更高?

网友A:
回馈制动说的是算法,硬件基本不用变,也就没什么硬件成本了。核心是算法。

网友B:
有哪些比较好的方式,可以回收该能量?电容回收?电流互感器回收?
都可以,只是能量的大小和实现的成本问题。

网友C(2019-07-14):
加制动电阻

网友D(2019-08-14):
回收就是给电池充电

网友E:
回馈回电网,复杂的很。如果这个能低成本做好了,大大小小的开关电源厂都买了。老化时多少电能都白白发热了。

网友F:
如果是超高转速下的这种刹车,这个能量一般没法回收,太大了,只能尽快把能量降下来,要不然容易烧毁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