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麦克风放大

楼主(2019-03-09):
大家好啊,帮我看下这个动圈话筒放大电路,这里为什么放大不了,R4输出到功放,,没有R3时没有声音

网友A:
没有R3运放将可能饱和状态,自然放大不了了。

网友B:
R2好像多余

楼主:
那要怎样改,接到功放很小声,R3改大了也不行,R2好像没作用的

楼主:
这里C1可以去掉吧,去掉会影响辽放大倍数不

楼主:
很多音调电路也是这种反相放大形式,跟正相放大的相比有什么优缺点呢

反向放大电路对放大器共模抑制比要求低,但是输入阻抗小需要输入信号有足够的带载能力。

楼主:
大家看到说说吧,这个电路我弄了好久都没弄好,

网友C:
动圈麦输出很低的,增益需求很高,10倍远远不够

网友D:
R1太大,改2K,R2拆掉,放大倍数50,动圈50mV信号输入,放大后有2.5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圈麦输出很低的,增益需求很高,10倍远远不够

一般需要放大多少倍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太大,改2K,R2拆掉,放大倍数50,动圈50mV信号输入,放大后有2.5V输出

R2这里有什么用呢,是否会对话筒输入音号分压,是否对比例放大有影响

去看模电上的加法电路

网友A:
去掉R2,改R1为1k,再试够用否。
设计电路不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应该知道话筒的特性数据,还要知道后继功放的技术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R2,改R1为1k,再试够用否。
设计电路不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应该知道话筒的特性数据,还要知道后继功放 ...

这不自己设计电路的,是之前在网上买的卡拉OK板回来想装在自己的功放上的,但是发现声音不好,所以我在网上找了好多电路研究,然后就有了上面这个电路,现在我把上面这个电路的100K改了330K了,话筒放大有提高,但还是不是很大声,我大声试音时发现有失真,这个怎样结决,谢谢大家啦,或给个电路参考也行

楼主:
就是话筒放大尽量能放大点,大声对话筒唱歌或说话时又不能失真

楼主:
在网上搜了一下叫AGC——自动增益控制,是这样的吗

网友E:
去掉R2,按带通滤波公式计算,低端截止频率:1/2/pi/R1C1, 高端截止频率:1/2/pi/R3C2
按原电路的参数计算可知:前者为1.6Hz左右, 后者为16kHz左右,大概正好在音频范围。因此如果改动R3,C2也必须做相应改动,才不会影响通频带范围。若按9楼或12楼的建议改R1为1K或2K,对低端截止频率影响不大,应是可行的。

网友F:
即使放大10倍,声音也应该有的。
自己检查一下是否焊接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很多音调电路也是这种反相放大形式,跟正相放大的相比有什么优缺点呢

反相放大器的失真比同相放大器小

有理论和数据支持吗?

网友H:
R2提供直流偏置,是必须的。可以改成100K,衰减得小一点。
C2有点大了。改成33pF或22pF。
R1可以适当小一点,比如3.3K

直流偏置放大器的正向输入端不是已经提供了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般需要放大多少倍为好

如果是line-in 连接麦克风放大300~1000倍,

楼主:
按大家的意见改了电阻,现在可以放大了,但是现在又有个问题,就是信号输入过大会失真,想弄个限幅电路,输出电平过高时自动改变增益

楼主:
大家有好点的电路吗,谢谢啦

网友C:
你可以参考古代电路:收录机的A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参考古代电路:收录机的ALC

网上找了好久,就是没有找到,找到的一些说的不清不楚也没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R2提供直流偏置,是必须的。可以改成100K,衰减得小一点。
C2有点大了。改成33pF或22pF。
R1可以适当小一点 ...

嗯,谢谢啦,

楼主:
大家有限幅的电路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参考古代电路:收录机的ALC

看到这个回复里面的“古代”二字,才发现自己老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参考古代电路:收录机的ALC

我记得应该叫AGC,Auto Gain Control,自动增益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应该叫AGC,Auto Gain Control,自动增益控制

记错了

楼主:
大家有自动增益控制电路的图吗,就用在上面麦克风的电路中,有的话发来看看呗,现在网上找不到,一点思路都没有。

网友K:
引用 楼主:
按大家的意见改了电阻,现在可以放大了,但是现在又有个问题,就是信号输入过大会失真,想弄个限幅电路,输 ...

你想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R2提供直流偏置,是必须的。可以改成100K,衰减得小一点。
C2有点大了。改成33pF或22pF。
R1可以适当小一点 ...

R2对C3输出右侧的信号的幅值没有影响但是会对放大器输出信号的直流偏置有影响,不加R2放大器输出的直流偏置是0V,加上R2那么放大器输出的直流偏置是Vos*R3/R2。

网友K:
引用 楼主:
R2这里有什么用呢,是否会对话筒输入音号分压,是否对比例放大有影响

R2不会衰减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K:
R2不会衰减输入信号

那到底这个R2电阻有什么用呢,加好还是不加的好,看到有些电路有,有些没有,是起偏置电流用吗

楼主:
有自动增益控制电路过限幅电路不,再问问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到底这个R2电阻有什么用呢,加好还是不加的好,看到有些电路有,有些没有,是起偏置电流用吗 ...

以我目前的认识看加这个电阻的人纯粹吃饱了撑的,加这个电阻不仅没有毛线用还会使放大器过早地进入截至失真。

网友H:
引用 网友K:
R2对C3输出右侧的信号的幅值没有影响但是会对放大器输出信号的直流偏置有影响,不加R2放大器输出的直流偏 ...

No。 R1和R2形成串联分压。所以对C3输出右侧的信号的幅值有影响。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以我目前的认识看加这个电阻的人纯粹吃饱了撑的,加这个电阻不仅没有毛线用还会使放大器过早地进入截至失 ...

这个电阻不会导致失真。而且,运放电路里没有截止失真这种说法,因为运放内部都有合适的偏置。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阻不会导致失真。而且,运放电路里没有截止失真这种说法,因为运放内部都有合适的偏置。 ...

你计算一下试试,不行仿真一下试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H:
No。 R1和R2形成串联分压。所以对C3输出右侧的信号的幅值有影响。

请列公式计算一下,不会写公式就找个仿真软件仿真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请列公式计算一下,不会写公式就找个仿真软件仿真一下

不好意思,忘记虚短。确实R2不影响增益。但是我仍然**R2不导致失真。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忘记虚短。确实R2不影响增益。但是我仍然**R2不导致失真。

哥,放大器的Vos了解一下,加上R2Vos会被放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哥,放大器的Vos了解一下,加上R2Vos会被放大

第一,Vos不是失真
第二,Vos是直流,C3可以隔直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哥,放大器的Vos了解一下,加上R2Vos会被放大

第三,Vos和截止失真有什么关系,请指教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第三,Vos和截止失真有什么关系,请指教

假设放大器的输出范围在-5V至+5V,一个直流电压在0V的正弦波的峰峰值可以到10V,一个直流电压在1V的正弦波的峰峰值只能到8V了,如果硬要输出一个直流电压为1V峰峰值为10V的正弦波那么这个正弦波的脑袋是会被削掉的也就出现了上截止失真。

这叫削顶失真,或叫饱和失真。 削顶失真只发生在信号过大,超出输出范围的时候才发生。 Vos一般在uV到mV这个量级,跟正负15V的电源相比微不足道。 如果峰值达到15V的正弦波发生削顶失真了,你觉得改进几mV的削顶失真能有多少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第三,Vos和截止失真有什么关系,请指教

在该电路中Vos影响放大器输出正弦波的直流电压大小,而加上R2会把这个影响放大R3/R2倍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假设放大器的输出范围在-5V至+5V,一个直流电压在0V的正弦波的峰峰值可以到10V,一个直流电压在1V的正弦 ...

我去,现在上哪买得到Vos达到1V的运放?我很好奇。
别说1V,就算100mV也行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假设放大器的输出范围在-5V至+5V,一个直流电压在0V的正弦波的峰峰值可以到10V,一个直流电压在1V的正弦 ...

就算有Vos达到1V的运放吧。这叫削顶失真,不叫截止失真。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去,现在上哪买得到Vos达到1V的运放?我很好奇。
别说1V,就算100mV也行啊。 ...

放大器输出的直流偏置是Vos*R3/R2不是Vos,麻烦看清楚好不好,我用1V是举例好不好,我说加入R2会使放大器过早地进入截至失真没错吧,削顶也好削尾也罢和截至失真有区别吗,截至失真不就是被削掉脑袋或者脚吗?你不会把截至失真和交越失真搞混淆了吧。看你2003年注册也是前辈了,发言如此不严谨并且暴露出专业水平如此不过关就不要在这里误人子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放大器输出的直流偏置是Vos*R3/R2不是Vos,麻烦看清楚好不好,我用1V是举例好不好,我说加入R2会使放大器 ...

我劝你还是查查截止失真的定义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劝你还是查查截止失真的定义

好吧,我这里称截止失真确实不严谨,@ jianuli  加入R2会使放大器过早地进入饱和失真或者截至失真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好吧,我这里称截止失真确实不严谨,@ jianuli  加入R2会使放大器过早地进入饱和失真或者截至失真 ...

我仍然是那句话,“Vos一般在uV到mV这个量级,跟正负15V的电源相比微不足道。 如果峰值达到15V的正弦波发生削顶失真了,你觉得改进几mV的Vos能有多少用? ”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仍然是那句话,“Vos一般在uV到mV这个量级,跟正负15V的电源相比微不足道。 如果峰值达到15V的正弦波发 ...

我从来没说加上R2就不能用了,而是会使放大器过早地进入……并且虽然Vos很小但是架不住R3/R2啊,所以我说加R2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从来没说加上R2就不能用了,而是会使放大器过早地进入……并且虽然Vos很小但是架不住R3/R2啊,所以我说 ...

多谢你们这几位大师,让我们这些初学者学到了不少

楼主:
那我就把R2去掉了,现在还想怎样让话筒在大声压是不失真的电路,AGL,ACL,

楼主:
前辈们,帮我想想啦,

网友L:
看了楼上的几位发言,觉得还是模电学的太少了。
我们当年的模电,关于这个运放的内容是相当多的。
NE5532运放的放大倍数是R3/R2,  即100K/10K=10倍,貌似放大倍数少了一点。
另外R2不可缺少,是给运放提供直流偏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8502&highlight=%E8%87%AA%E5%8A%A8%E5%A2%9E%E7%9B% ...

有专用的IC吗,你这个没电路的

楼主:
大家还有相应的电路吗,到时我有空搭个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善用21IC自己的搜索功能
https://bbs.21ic.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156&orderby=lastpost&ascd ...

有搜索了,就是搜不到,才问的呢

楼主:
网上找了个自动增益电路控制的,这个图可以吗,大慨怎样工作,看不懂,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善用21IC自己的搜索功能
https://bbs.21ic.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156&orderby=lastpost&ascd ...

帮忙下啦,谢谢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个自动增益电路控制的,这个图可以吗,大慨怎样工作,看不懂,谢谢啦 ...

U2A整流,得到输出信号的峰值。U2B把峰值放大差不多100倍,然后控制Q1的导通程度。
信号越大,Q1的等效电阻越大,于是U1B的放大倍数越小。所以实现了自动增益控制。

楼主(2019-06-29):
引用 网友E:
去掉R2,按带通滤波公式计算,低端截止频率:1/2/pi/R1C1, 高端截止频率:1/2/pi/R3C2
按原电路的参数计算 ...

你的公式是怎样算呢,是RC高低通滤波公式还是RC转折频率的那个公式,比如10K跟333串联到输入,频率的范围是多少呢,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