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449驱动段码液晶屏时不受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9-03-09):
使用的是F449开发板 外部只接了一个液晶屏。
接线方面 采用4MUX的模式 R03~R33的分压电阻用的是500多K的 R03处还接了一个同样阻值的电阻再接地(没电位器 暂时不调对比度了) 液晶屏SEG1、SEG2和单片机的S0 S1相连
软件方面主函数里先初始化液晶配置(配置都是按照教材上给的 开4个COM口 开0-15共16个S口 刷新率什么的都按照他来的) 然后清空液晶寄存器 启动液晶屏
然后while循环里给LCD1M赋值0xff让他显示一个完整的8 可是实际上只亮了S0脚控制的4个段 然后从0x01开始赋一段的值 一个个段测 显示啥图案的都有 总之乱乱的 而且我发现按住reset键不动时 还有的段会亮
请用过段码屏的大神给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真是不错的啊!

网友B:
帮顶一下!估计是电压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