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电脑只能接受到最后一个字符

楼主(2019-03-09):
485通讯,电脑发送 68 67 65 66 64 ,电脑只能接受到最后一个字符64,前面的都丢失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注意检查时序,最好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一看

网友B:
2553  485通讯  进入接受中断    要不要清楚中断标志位?

网友C:
接受一个字节的注意清除一次的接收中断标志的

网友D:
每接收到一个字节的就及时的把该字节转移

网友E:
ch = UCA0RXBUF;这句后面加个打印,看看是不是每个都收到了

网友F:
你用的什么波特率?
你试试加长发送的间隔试试。

网友G:
其他的都不能接收到,可能是时序不对。

网友H:
可能是你的数据没有发送出来。

网友I:
先搞清楚是板子的问题还是上位机的问题,先确认数据是不是真的从单片机发出来了。。

网友J:
用逻辑分析仪器看看发送了多少

网友K:
430G2553 ,485通讯的通信过程呢

网友L:
使用单步调试看看是什么原因 ?

网友M:
电脑只能接受到最后一个字符吗?
使用fifo做缓存输入试试

网友N:
每一次送入寄存器的数值是多大的呢  ?是不是超出了电脑的接收速度呢?

网友O:
会不会是输入的数据过快,导致前面的数据都被覆盖了。

网友P:
首先确认发送方有没有问题

网友Q:
如果只发送一个字节会丢失吗

网友R:
缓存那边处理的也有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