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 为什么要初始化?

楼主(2019-03-09):
DSP 为什么要初始化?

网友A:
中断定位寄存器等,需要通过初始化程序设置为用户要求的数值。

网友B:
外围部件初始化。
设置寄存器初值。

网友C:
总结一下初始化的作用:
1)设置寄存器初值。
2)建立中断向量表。 3)外围部件初始化。

网友D:
初始化  不只是DSP吧   每个控制器都是需要的。。

网友E:
这个问题跟单片机一样吧,都需要初始化的吧,主要是指针的定义目标地址的

网友F:
这个是一般的软件开发习惯的,,也可以不初始化的,对个器件的在对其使用的时候在进行初始设置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G:
初始化的首要目的就是提前检查下所涉及到的硬件芯片的好坏的。。

网友H:
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