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定时器定时中断模式

楼主(2019-03-09):
定时器定时中断模式,递增计数到TACCR0。CCR2定时中断也打开,进入CCR2中断后,完成中断服务程序后,将CCR2值改大一点,过一会儿又产生一个CCR2中断,可以吗?

网友A:
写CCR2的时候,TimeA的计数器会被清零吗?

网友B:
可以这样操作,计数器不会清零,但是需要将计数器配置成连续计数模式。

网友C:
上面用户手册的说明很详细,针对向上计数模式。

网友D:
一般都是用到定时器A的进行处理。

网友E:
是的 理论上是可以这么操作的.

网友F:
你修改的新的CCR数据要保证在同一周期内还能跟CNT匹配得上,
即你修改时要注意要给一个有效的新比较值才有意义。

网友G: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H:
但是细节上要完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