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做一次浮点运算只需要一个周期?

楼主(2019-03-09):
想学DSP,请教一个小白问题:TMS320F28335是浮点型DSP,是不是意味着它做一次浮点运算只需要一个周期?

网友A:
浮点型DSP执行浮点运算是直接由硬件来完成的,而定点DSP也可执行浮点运算,但需要多个指令来完成一个浮点运算。

网友B:
是的  他有浮点处理器   是可以做到一个机器周期完成一次运算的

网友C:
浮点型DSP运算由硬件来完成,可以在单周期内完成,所以在处理速度上也大大高出定点DSP。

网友D:
一直对dsp敬畏有加  没有玩过

网友E: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F:
浮点运算处理器所谓的一个周期执行一次运算是指 加法和乘法,做除法还是要很多个周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