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flash代码搬移至ram运行,如果flash程序被擦除,会怎么样

楼主(2019-03-09):
把程序固化在flash中,上电后,将程序从flash中搬移至ram中,然后调用flash api将flash中的程序擦除,此时ram中的程序还有吗?

网友A:
放心,只要不断电就没问题

网友B:
RAM中跑起来   不受flash中的影响   前提是全部搬移运行

网友C:
数据不会丢失,bootload也有采用这个办法来更新的。
这里可能还要考虑中断向量的问题。

网友D:
对processor来说,Flash与SRAM都是独立的外设,只是目前都集成在片上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