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口输入状态

楼主(2019-03-09):
单片机io口A设置为1(输入)(trisxx=1)A口接上上拉电阻到5V。A端同时接到一个接近开关的输出。(-0.1~12V)
问题1:-0.1v是否会对a口有影响,所以最好在a口和接近开关输出间房一个2极整流管,保证开关输出端电流的单向性。
问题2:a口是否高阻态,12v直接连接到a口是否有问题?因为我看接近开关电源是属于6~36v。200ma。如果直接连接有问题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么a端口输入的时候最多可以接多少V电压。还是说具体的需要分析该a端口能承受的最大罐电流b,只要b大于接近开关的上的输出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已经说了上拉到5V,就不算是高阻态了,悬空就是高电平。接近开关的信号必须要处理成0-5V再送到A口

网友B:
12V不能只接到A口,需经过降压到不超过5V(一般MCU电源电压)的电压信号才能接到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说了上拉到5V,就不算是高阻态了,悬空就是高电平。接近开关的信号必须要处理成0-5V再送到A口 ...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不能只接到A口,需经过降压到不超过5V(一般MCU电源电压)的电压信号才能接到IO口 ...

接近开关输出是写6-36V,200ma。如果接近开关的电压是7812给的12v理论上最少给予的降压电阻(是不是应该是(12-5)/200ma=35欧姆?如果不是降压电阻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近开关输出是写6-36V,200ma。如果接近开关的电压是7812给的12v理论上最少给予的降压电阻(是不是应该 ...

可以用光耦或稳压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光耦或稳压管解决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