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9-03-09):
我这边在做一个项目,使用单节锂电池3.7V供电想BOOST升压输出7-9V的直流电压。参数怎么个设置和频率。求解答!!!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27b&abbucket=16

tyw
@figthboy :用过,很不错的,自已做另件钱都不够.
这种你试过么?

网友B:
芯片手册上没有说吗

网友C:
升压后的输出电流要多少?

网友D:
boost升压电路选择升压芯片,或者自己搭一个升压电路。前者Datasheet都会有推荐典型电路,后者的话需要自己使用硬件闭环或者软件闭环控制来实现。

网友E:
前者Datasheet都会有推荐典型电路,后者的话需要自己使用硬件闭环或者软件闭环控制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