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清零以后维持三分钟的问题

楼主(2019-03-09):
我正在做一款产品叫试验机,就是给比如钢筋混凝土等做破坏性试验的机器。
用的是STM32F767,有压力传感器、编码器、步进电机驱动器等。
现在正在搞传感器的程序。硬件电路差不多了,做软件。使用传感器要先标定。
标定界面如下:
第一步、传感器空载,什么都不放,点击打点,标定第一个值。采样值就是码值,记下来A
第二步、加500g的砝码,再次点击打点,标定第二个值,记下第二个码值B
第三步、再加500g砝码,再次点击打点,标定第三个值,记下第三个码值C。
标定完,上位机接收下位机发上来的采样值,根据标定的码值和砝码对应的重量计算出实时
压力值并显示出来。
现在问题是,显示出的压力值不稳,跳动有点大。上图右上角那个标有"0.0"的按钮是清零按钮。我是这样做的,点一下清零按钮,
把当前的采样值代替原来标定的码值A,压力值暂时显示为0.可是不一会就变成一个比较小的
值,比如上面的0.1512.老板要求,显示0.0要至少能维持3分钟,而且小数点后一位
也要是0.我上面显示的0.1512最前面以为小数是1,不符合要求。我想不出办法来了,
请高手指点,如何才能达到要求。谢谢!

网友A:
估计你的ADC程序写的不行
ADC的采样速度要慢,采样间隔要长
假设1MS内你连续采样了10次ADC
压力还没变化就被读走了,导致只有第一次的采样值有效,后面9次的采样都是无效的
ADC采样间隔太短会导致数据就会跳,第一次的值才刷新,新的值又来了

网友A:
ADC采样要么用定时器触发,要么用时间片,要根据实际的采样率来写
第一个1MS采样第1次,第2个1MS采样第2次,第3个1MS采样第3次,第4个1MS采样第4次
10MS次之后结果累加,冒泡,计算,这样能保证每一次采样时间和转换时间都足够
采样间隔要也一样几百MS起步,起码要保证上位机读数据这时间内没新的值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采样要么用定时器触发,要么用时间片,要根据实际的采样率来写
第一个1MS采样第1次,第2个1MS采样第2次, ...

for(t=0;t<ADC_CONST;t++)
        {
                AdcResult[t]=Get_Adc(ch);
                delay_ms(10);
        }
一次连续采样10次,10ms采样一次。
采样间隔500ms,还是那样。
采样程序用的是根据原子开发板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取走数据后,单片机开始计数,3分钟内下位机不上传数据,也不采样Adc
3分钟后单片机重新开始采样Adc ...

你这个办法太水了吧

3分钟又不是死等Delay, 单片机CNT计数3分钟,这3分钟内上位机数据就锁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取走数据后,单片机开始计数,3分钟内下位机不上传数据,也不采样Adc
3分钟后单片机重新开始采样ADC
...

如果传感器上一直没压力,貌似你这个办法管用。如果加了力了呢?
你三分钟传一次数据怎么行呢?实时性也太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传感器上一直没压力,貌似你这个办法管用。如果加了力了呢?
你三分钟传一次数据怎么行呢?实时性也 ...

我明白你想要的功能了
延时3分钟内如果没压力就保持3分钟
如果延时3分钟内有新的压力值和旧的值比较
非最大值
非最小值
大于闽值或者小于闽值区间
新的值替换旧的值刷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你想要的功能了
延时3分钟内如果没压力就保持3分钟
如果延时3分钟内,有新的压力值和旧的值比较大于 ...

是的

网友B:
根据你的说法,你老板需要实时的值,还是一个假值呢?实时的话,你的滤波程序没做好,假的话那更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说法,你老板需要实时的值,还是一个假值呢?实时的话,你的滤波程序没做好,假的话那更简单了。 ...

肯定不是假值。

网友C:
ADC是多少位的?ADC型号是?参考电压怎么来的?传感器怎么供电的?传感器输出信号的灵敏度是?线路板怎么画的?传感器量程是多少?

网友C:
这种变化缓慢的直流小信号,ADC程序基本没有什么可玩儿的花哨,最主要的是传感器相关设备和硬件电路选型、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是多少位的?ADC型号是?参考电压怎么来的?传感器怎么供电的?传感器输出信号的灵敏度是?线路板怎么画 ...

ADC是12位的。ADC是STM32F767内置ADC.参考电压3.3V。传感器板子供电5V。

网友D:
说下我的应用
做气压监测的时候值波动很大,后来硬件上加了个1000uf大电容,好多了。
后来遇到电压监测精度要求高应用,我每一台都标定测试几组值,用MATLAB拟合函数,误差在10MV以内,stm32的AD基准还是1117-3.3,没用专门基准芯片。

网友C:
3.3V参考电压是用的专用基准芯片吗?真心不建议用LDO甚至DCDC作为参考电压,不得不用的话,LDO优于DCDC,对于这种传感器,供电电压也建议和基准同源,比如传感器10V供电,然后把这个10V用精密电阻分压出来3.3V或者其它合适的电压作为基准

分两种情况:
1、AD值波动比较大,从噪声角度考虑;
2、AD值出现缓慢的变化,从系统内各部分的漂移、温漂角度考虑

网友E:
不晓得不接传感器的时候,你的AD采样值是不是稳定的,可以考虑在传感器放大电路上接个基准电压,传感器有零点漂移,芯片本身也有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参考电压是用的专用基准芯片吗?真心不建议用LDO甚至DCDC作为参考电压,不得不用的话,LDO优于DCDC,对 ...

3.3V参考电压用的1117。

网友C:
对,这种传感器本身也存在漂移,但是一般不会这么大(如果你图片中给的数字去掉小数点就是AD原始值,或者AD原始值做了一定比例的缩小的话)

还有你吨级的传感器,一次放500g砝码??12位AD??500g/1t,我的天

就说10t吧,10000kg/0.5kg=20000,12位AD合适吗?即便使用最小量程2t的传感器,12位AD都是很勉强的

网友E:
如果传感器的数据一直稳定不下来,有可能是STM芯片本身的精度不够,毕竟,我们之前做这块的时候,用的是专门的AD采样芯片,而不是STM芯片自带的ADC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传感器的数据一直稳定不下来,有可能是STM芯片本身的精度不够,毕竟,我们之前做这块的时候,用的是专 ...

你用的是什么专门的AD采样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参考电压是用的专用基准芯片吗?真心不建议用LDO甚至DCDC作为参考电压,不得不用的话,LDO优于DCDC,对 ...

用什么基准源芯片好呢?推荐一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晓得不接传感器的时候,你的AD采样值是不是稳定的,可以考虑在传感器放大电路上接个基准电压,传感器有零 ...

不接传感器也不稳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专门的AD采样芯片呢?

24位AD:ADS1274        2.5V基准芯片:ADR03ARZ

网友F:
你可以这样考虑,一般显示0.2s-0.5s刷新一次都可以被接受,你0.2秒采样200次,然后做平均,也许会平滑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位AD:ADS1274        2.5V基准芯片:ADR03ARZ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位AD:ADS1274        2.5V基准芯片:ADR03ARZ

感觉ADS1274管脚太多了

网友C:
AD太多了……我就不推荐了,基准你用个TL431,就比现在好得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ADS1274管脚太多了

ADS1230足够了,或者CS553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S1230足够了,或者CS5532试试。

ADS1230怎么是差分输入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ADS1230怎么是差分输入啊

都是差分输入

网友G:
可以加上一定的滤波和零点漂移的功能。还有你的电路有点简单,模拟滤波什么的怎么处理的?你这样子外部的干扰也会引入一定的干扰的。你信号进入前加上电容,可以减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加上一定的滤波和零点漂移的功能。还有你的电路有点简单,模拟滤波什么的怎么处理的?你这样子外部的干 ...

谢谢!是加在14楼的+IN1,-IN1那个地方吗?

网友C:
你这个应用,传感器输出的就是差分信号,直接进AD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是加在14楼的+IN1,-IN1那个地方吗?

是的!我们公司是做传感器和仪表的,在处理电路的时候都加上电容的来处理的,0.1uf的可以试试。
建议用Ti的软件模拟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24位AD:ADS1274        2.5V基准芯片:ADR03ARZ

你的同步芯片太贵了吧!这里可以用24的ADI的,价格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同步芯片太贵了吧!这里可以用24的ADI的,价格还可以!

谢谢!ADI的哪一款呢?推荐一款呗。
还有个问题,我找了好多AD转换芯片,都是差分输入。比如ADS1230,
输入AINP,AINN。我传感器信号经过放大后,只有一个AD输入,那怎么接线呢?
是AINP接AD输入,AINN接地吗?我在网上发帖子,别人回答都不说这个。
请你多指教,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ADI的哪一款呢?推荐一款呗。
还有个问题,我找了好多AD转换芯片,都是差分输入。比如ADS1230,
输 ...

ADI的话 AD620 AD621什么的可以看一下。 你要不要实施SPI直接和STM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I的话 AD620 AD621什么的可以看一下。 你要不要实施SPI直接和STM连接?

我查了一下资料,AD620是仪表放大器,没有SPI接口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资料,AD620是仪表放大器,没有SPI接口呀?

不好意思!我里面只说了放大器,没有说仪表放大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我里面只说了放大器,没有说仪表放大器。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7791.html#product-tools

你参照这个链接去看看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G: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7791.html#product-tools

你参照这个链接去看看呢

零漂运算放大器和ADC,还有线性调节器,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零漂运算放大器和ADC,还有线性调节器,参考一下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用,传感器输出的就是差分信号,直接进AD就可以了!

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太小了,最大10mV,需要放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说法,你老板需要实时的值,还是一个假值呢?实时的话,你的滤波程序没做好,假的话那更简单了。 ...

二线城市的作品一般都是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太小了,最大10mV,需要放大

10mv?直接进AD,不需要放大!你看一下AD1230的手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S1230怎么是差分输入啊

ADS1230本来就是支持差分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mv?直接进AD,不需要放大!你看一下AD1230的手册吧

找到了。好像是这  ADS1230内置放大器,增益64或者128.谢谢!

网友I:
你好,按照你的需求。传统解决方案是这样的,首先恒流驱动传感器,输出差分信号到仪表放大器放大,进ADC数据采集。这样出来的电路板工程量比较大,每一块电路板都要调试模拟部分。
      还有一种方案,AD7705此芯片,16bitsADC,内部自带增益,程序可控。国产TM7705天威芯片可以直接替代,批量生产价格降下来了。此种方案中还有一种集成在单片机内部的ADC,TI的MSP430F4250系列芯片。

网友I:
还想特别问一下楼主,为啥使用STM32F7系列的芯片,这个系统对于这颗芯片完全是在浪费资源啊。增强51内核的MCU都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想特别问一下楼主,为啥使用STM32F7系列的芯片,这个系统对于这颗芯片完全是在浪费资源啊。增强51内核的M ...

你不知道,还接了一个7寸屏。增强型51带不动

网友J:
没机会接触称重传感器,这种传感器能不能用正弦波做电源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不知道,还接了一个7寸屏。增强型51带不动

啊,那还差不多。我还以为就干这点活呢。有7寸显示屏驱动的话,模拟部分不是很好做。模拟数字地线隔离要好好的研究了。

网友K:
路过  顺便长知识了

网友L:
不太了解这个东西

网友F:
你这个是零点问题。你可以这样处理
1 做一个移动平均窗的滤波---- 这个不能影响零点保持0.0x的问题,但是会使得数据平滑一些
2 需要在零点做些特殊处理,就是你在零点处,要连续3秒采集的数据超出一个阈值(以不影响实际测量为标准),才可以启动测量,否则保持显示0
3 启动测量后,你可以每隔一定时间(0.1 - 1 秒)刷新一下显示数据,这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