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防止绕线机电机爆炸正确的操作方式

楼主(2019-03-09):
电机是绕线机最重要的零件,也是事故最容易出现的部件,很多故障都是因为我们的不正当操作造成的,
只要大家正确按照绕线机的操作方式来操作,就可以防止绕线机电机爆炸。
具体方式如下:
1.首先,我们要看懂绕线机的使用说明书;
2.了解变压器或线圈的制作指导书;
3.了解什么是起绕点,什么是幅宽等参数;
4.根据需要输入相关的参数并调试。
再然后,我们要根据绕线机的使用说明书上的标准步骤来执行,最后,我们要注意一下要领:
1.安装要领: 将机器移到预定生产的排线上,定位好,装上气压,并调到4.5kg/cm2,插接上220V单相电,并装上地线;
2.开机前要领:检查各机件是否松脱或移位,并调整、校正、锁紧;各部电线接头是否紧固,重新检查好以上完成;
3.打开空气开关,并以万用表量过确认电压220V无误;打开电源旋钮开关。此时进入人机画面的工作范围;

网友A:
打开电源旋钮开关。此时进入人机画面的工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