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串口一使能UART4,USART3就不能进入中断

楼主(2019-03-09):
项目之前使用USART1,USART2,USART3一直正常。现在需要增加一个串口,就使用了UART4,结果只要使能  NVIC的UART4就会造成USART3的中断无法进入。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ÉèÖô®¿Ú1ÖжÏ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ÇÀÕ¼ÓÅÏȼ¶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2;                                  //×ÓÓÅÏȼ¶Îª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ʹÄÜ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请问大家有没有中断为什么的?我查看了启动程序没有发现异常(使用的是startup_stm32f40_41xxx.s版本V1.4.0)

网友A:
看看是否因为优先级的安排导致的问题。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复用了

网友C:
io口那边设置好了吗

网友D:
应该是程序问题

楼主(2019-06-13):
已解决是程序问题。

网友E:
程序的啥问题啊?

网友E:
复用配置问题?

网友F(2020-07-01):
楼主不厚道,这么多人帮你出主意,解决了也不回来 说一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