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STM8L052R8单片机的VLCD电源能否支持到4.5V

楼主(2019-03-09):
项目中的LCD需要4.5V供电,我直接给单片机的VLCD供电到了4.5V,目前单片机能够正常驱动LCD,但是STM8L052R8的datasheet写着Vlcd的最大电压支持到3.6V,请问各位大神看看这种供电方式,长期使用是否对单片机有影响,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有的。
你可以反过来试一下把VLCD降低到3.6V,看是否正常显示,能的话再降到3.3V再试一下,还能的话不就完美了?

楼主:
LCD的电压要求是4.5V,低于4.5V显示有问题

楼主:
请有相关经验的大神们赐教

网友B:
用ldo芯片降压啊

网友C:
当然对单片机不好了

网友D:
那肯定是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