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812集线器芯片

楼主(2019-03-09):
请教一下,使用VL812需要外接的spi-rom吗?最近在看这个,有点不清楚 。

网友A:
“The SPI interface supports external Flash for firmware upgrades or additional software enhancements. ”
SPI接口支持用于固件升级或其他软件增强的外部闪存。

个人理解如果是只是当单纯的HUB使用,无需接SPI FLASH。
里SPI FLASH面可能是可以自定义 PID VID什么的,还有一些高级的功能,比如上电是否亮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