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 【21ic DIY秀】+DIY自己的数控系统

楼主(2019-03-09):
        写在前面的话:趁着二姨家的这次DIY活动,我也发一个前端时间自己DIY的简易数控系统吧,由一块数控主板和触摸屏构成,初步可以通过触摸屏控制主板的IO进行开关,以及显示主板采集的多路温度数据。
一,背景
      在数控这个行业呆了几年,最近感觉很迷茫。打工工资永远都是千年不变,消费(主要是物价和租房)越来越高,再加之年龄上也到了而立之年。感觉都不知道做什么了,看看周边的同事都陆续开始走自主创业之路,也最终我们这个职业是转行的**,所以提前给自己做些技术积累,做些准备工作,所以就利用空余的时间做了个简易的数控系统,再慢慢优化以便不时之需。

二,硬件介绍;(待更新)

三,触控屏;(待更新)

四,固件和上位机设计。(待更新)

网友A:
这个围观一下

楼主:
二,硬件介绍;硬件部分,主要是STM32F103加上IO模块,模拟量输入输出,通信接口,步进电机驱动等功能。
电源24V输入,共同在输入,输出和电机驱动部分使用。
5V电源在通信接口CAN和模拟量输出的滤波电路共用。
其余部分使用3.3V。

1,电源部分:24V输入,转5V和3.3V

2,MCU:stm32f103r8

,3,input
,
4,output

5,模拟输入/输出

6,通信接口

7,步进电机驱动

附件是全部电路原理图的PDF

水平有限,欢迎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B:
你们一般用无源晶振,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一般用无源晶振,是吗?

无源和有源都有人用啊。看成本和精度要求以及工作环境等情况。

楼主:
三,触控屏;
        触控屏选用的是北京迪文的DMT80480T070_18WT,7.0 英寸 800×480 图形点阵 K600+内核 65K 色 DGUS 屏,这个是咸鱼上面淘回来的,100块钱。
      迪文屏的好处就是开发周期很短,有点像做PPT一样,做好背景和内容布局就在软件里设置好寄存器和指令既可使用,把工程下载到SD卡中,重新启动触摸屏就可以进行操作。

开发环境如下图

最终效果图:

具体操作是触控了屏幕上面的按键就会下发一个串口指令,主板接收到串口数据进行解码从而控制外设的开关或者DAC的转换数据。数据的具体形式详情看接着更新的软件部分。

网友C:
不错,尤其是这个屏的开发环境,看着很好用啊,比写gui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尤其是这个屏的开发环境,看着很好用啊,比写gui方便多了

确实是很方便,但是对于我这种审美不足的人来说,做个界面就有点不是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支持一下

支持我就帮帮点赞我吧。

楼主:
四。PCB截图更新     整个板尺寸10*10cm,为特殊尺寸特价板,打板费用60元/10pcs。自己DIY成本是必须要最低。
   PCB整体走线和布局。

PCB的敷铜

PCB板的正面丝印

板的gerber。

以下是BOM(仅供参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四。PCB截图更新     整个板尺寸10*10cm,为特殊尺寸特价板,打板费用60元/10pcs。自己DIY成本是必须要最低 ...

我觉得你的思路是对的, 老了说不好就靠这点经验混点钱 养老呢

楼主:
四,触控屏开发与下位机软件开发
   4.1触控屏开发。
     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地址,所以后续的编程和显示都是按照设置的地址进行操作。具体操作设置见下图:

   4.2下位机软件开发
     通过上面的触控,每一次触控触摸屏都会自动下发一次指令,具体指令见表。

  对于本次的指令只要是0x80,0x81,0x82,0x83以及0x84指令。

SerialScreenData_TypeDef SerialScreenData; //定义串口屏结构组
/*********************************初始化结构体*************************************************/

void inint_SerialScreenData(void)
{
        //接收信息缓冲区
         u8 counter;
         for(counter=0;counter<9;counter++)
          SerialScreenData.ProcesData[counter]=0;        //串口屏下发信息缓冲区

        SerialScreenData.ProcesDataClear_flag=0;         //数据处理缓冲数组清除标志位 1允许清理
        SerialScreenData.Updata_flag=0x01;               //更新数据标志作为数据处理的判断标志

        //输出IO设置相关
        SerialScreenData.OutputDataSet=0x00;             //用于存储Output的设置数据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2Input[0]=0x5A;       //串口用82指令写动态波形数据Buf 0 帧头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2Input[1]=0xA5;       //串口用82指令写动态波形数据Buf 1 帧头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2Input[2]=0x05;       //串口用82指令写动态波形数据Buf 2 操作码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2Input[3]=0x82;       //串口用82指令写动态波形数据Buf 3 发送字节数据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2Input[4]=0x01;       //串口用82指令写动态波形数据Buf 4 地址高位
        for(counter=5;counter<8;counter++)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2Input[counter]=0x00;   //串口用82指令写动态波形数据Buf

        //DAC设置相关
        for(counter=0;counter<2;counter++)
        SerialScreenData.DACData[counter]=0x00;          //用于存储串口屏下发的DAC输出电压值转换后的数据 DACData[0]--->DAC1;  DACData[1]--->DAC2
        SerialScreenData.DACChannel=0x00;                //设置DAC的通道    0x00000000----->DAC_Channel_1;  0x00000010----->DAC_Channel_2;

        //画图波形设置   adc
        for(counter=0;counter<8;counter++)
        SerialScreenData.Channelflag[counter]=0x00;      //Channelflag[0]--->channel_1#;...........;Channelflag[7]--->channel_8#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0]=0x5A;       //串口用84指令写动态波形数据Buf 0 帧头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1]=0xA5;       //串口用84指令写动态波形数据Buf 1 帧头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2]=0x12;       //串口用84指令写动态波形数据Buf 2 发送数量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3]=0x84;       //串口用84指令写动态波形数据Buf 3 操作码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4]=0xff;       //串口用84指令写动态波形数据Buf 4 通道标识
        for(counter=5;counter<21;counter++)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counter]=0x00;   //串口用84指令写动态波形数据Buf

        //工作状态标志位
        for(counter=0;counter<4;counter++)
        SerialScreenData.State[counter]=0x00;           // State[0]  运行;     State[1]  急停;     State[2]  报错;     State[3]  停止
        SerialScreenData.WarnningCode=0x00;             //0x00~0xff   运行报警代码

        //子站参数相关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2Node[0]=0x5A;       //串口用82指令写动态波形数据Buf 0 帧头      //设置的子站地址 16进制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2Node[1]=0xA5;       //串口用82指令写动态波形数据Buf 1 帧头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2Node[2]=0x04;       //串口用82指令写动态波形数据Buf 2 操作码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2Node[3]=0x82;       //串口用82指令写动态波形数据Buf 3 发送字节数据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2Node[4]=0x00;       //串口用82指令写动态波形数据Buf 4 地址高位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2Node[5]=0x6A;       //串口用82指令写动态波形数据Buf 4 地址低位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2Node[6]=0x00;       //串口用82指令写动态波形数据Buf

        //10ms定时计数器
                SerialScreenData.MsCounter=0;
}

主控程序的部分代码
  while(1)
  {
                if(SerialScreenData.ProcesDataClear_flag)  //数据处理完,数据等待接收
                {
                        if(SerialScreenData.DACChannel==0x00) //DAC1
                          Dac_Set_Vol(SerialScreenData.DACData[0],SerialScreenData.DACChannel);
                        if(SerialScreenData.DACChannel==0x10)  //DAC2
                          Dac_Set_Vol(SerialScreenData.DACData[1],SerialScreenData.DACChannel);

                        WriteByte595(~SerialScreenData.OutputDataSet);
                        SerialScreenData.ProcesDataClear_flag=0x00;
                }

                if(SerialScreenData.MsCounter==50)  //50ms
                {
                                u8 Inputdata=0x00;
                                u8 Nodestation=0x00;
                          u8 bitcouter=0;
                                // Input
                                GPIOInputdata=ReadWord165();
                                Inputdata=GPIOInputdata&0x00ff;
                          for(bitcouter=0;bitcouter<8;bitcouter++)
                            {
                                                if(Inputdata&(0x01<<bitcouter))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2Input[7]=0x00;
                                                else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2Input[7]=0x01;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2Input[5]=bitcouter*2;
                                    USART2Write(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2Input,8);
                                        }

                                //Node station
                                Nodestation=(GPIOInputdata&0xff00)>>8;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2Node[6]=Nodestation;
        USART2Write(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2Node,7);
                }

         if(SerialScreenData.MsCounter>100) // 100ms任务
                  {

                                //画图
                                if(SerialScreenData.Channelflag[0]==1)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6]=125+125*sin(pi*(i0+= 2)/180+pi/24); //channel_0
                                else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6]=0x00;

                                if(SerialScreenData.Channelflag[1]==1)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8] =125+125*sin(pi*(i1+= 4)/180+pi/12);  //channel_1
                                else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8]=0x00;

                                if(SerialScreenData.Channelflag[2]==1)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10]=125+125*sin(pi*(i2+= 6)/180+pi/10);  //channel_2
                                else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10]=0x00;

                                if(SerialScreenData.Channelflag[3]==1)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12]=125+125*sin(pi*(i3+= 8)/180+pi/8);  //channel_3
                                else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12]=0x00;

                                if(SerialScreenData.Channelflag[4]==1)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14]=125+125*sin(pi*(i4+=10)/180+pi/6);  //channel_4
                                else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14]=0x00;

                                if(SerialScreenData.Channelflag[5]==1)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16]=125+125*sin(pi*(i5+=12)/180+pi/4);  //channel_5
                                else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16]=0x00;

                                if(SerialScreenData.Channelflag[6]==1)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18]=125+125*sin(pi*(i6+=14)/180+pi/3);  //channel_6
                                else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18]=0x00;

                                if(SerialScreenData.Channelflag[7]==1)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20]=125+125*sin(pi*(i7+=16)/180);  //channel_7
                                else
                                   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20]=0x00;
                                 if(i0==359)                         i0=0;
                                 if(i1==359)                         i1=0;
                                 if(i2==359)                         i2=0;
                                 if(i3==359)                         i3=0;
                                 if(i4==359)                         i4=0;
                                 if(i5==359)                         i5=0;
                                 if(i6==359)                         i6=0;
                                 if(i7==359)                         i7=0;

                   USART2Write(SerialScreenData.UartWrite84Buf,21);
                   SerialScreenData.MsCounter=0x00;
                         if((j++)%2==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2);
                         els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2);

                }

串口数据识别代码段:
/******************************接收中断服务程序************************************/
//迪文串口屏触控输出指令接收
//       帧头 数据长度 操作码   地址  寄存器数量   数值
//急停: 5A A5   06      83      00 55     01       00 01
//运行: 5A A5   06      83      00 55     01       00 80
//报警: 5A A5   06      83      00 55     01       00 08
//DAC1: 5A A5   06      83      00 61     01       00 01  (10mv)
//DAC2: 5A A5   06      83      00 65     01       00 01  (10mv)
//DAC1: 5A A5   06      83      00 6A     01       00 38  (十进制为65)
//通道: 5A A5   06      83      00 50     01       80 00  (1-7 的加权值为80 40 20 10 08 04 02 01 高8位)
//IN:     (无输出)
//OUT:   5A A5   06     83      00 5A     01       00 80  (1-7 的加权值为80 40 20 10 08 04 02 01 低8位)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        SerialScreenData_TypeDef  SerialScreenData;  //定义串口屏结构组
        u8 get_char;
        u16 time_out=10000; //等待超时
        u8 j=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get_char=USART2->DR;
    if(GetFinish_flag==0) //不是接收数据状态
                {
                 if(State_flag==1)  //等待帧头 5A A5
                 {
                  DataReg[1]=DataReg[0];
                        DataReg[0]=get_char;    //接收的字节进行存储等待帧头校验

                         if((DataReg[0]==0xa5)&&(DataReg[1]==0x5a))  //帧头校验
                         {
                                 State_flag=0x00;                       //帧头校验成功
                                 GetFinish_flag=1;          //接收数据标志物置1
                     Getdata[0]=DataReg[0];
                           Getdata[1]=DataReg[1];   //存储帧头到DataReg[]数组;
                         }
                         else
                         {
                                 State_flag=0x01;                                        //帧头校验失败
                                 GetFinish_flag=0x00;          //接收数据标志物置0,继续等待帧头
                         }
                 }
         }
         else  //帧头校验成功开始接收数据
                {
                 if((++GetDataCounter)<7) //接收的数据计算器<数据长度 继续接收数据
                        {
//                                 GetDataCounter++;
                           Getdata[GetDataCounter+1]=get_char;

                        }
                        else  //接收数据结束
                        {
                          Getdata[GetDataCounter+1]=get_char;        //接收最后一个数据
                                GetDataCounter=0;
        GetFinish_flag=0;
        State_flag=0x01;
                                while(SerialScreenData.ProcesDataClear_flag)
                                {
                                 while(time_out--)
                                         ;
                                 SerialScreenData.WarnningCode=0x01;   //处理超时,接收数据丢失
                                 break;
                                }
        for(j=0;j<9;j++)
         SerialScreenData.ProcesData[j]=Getdata[j];
                                 SerialScreenData.Updata_flag=0x01;
                        }
                }
        }
}

老哥你这是成熟的产品展示啊,DGUS屏,加一些触控按钮等,这个屏开发还是挺方便的,单片机只要解析指令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源和有源都有人用啊。看成本和精度要求以及工作环境等情况。

PCB板厂是哪家?推荐一下呗。

回复了,但是被管理员给灭了。。。你找这个***吧。胡蝶 135 1036 4750

楼主:
上几个测试的相片
布局画板的痛苦。

画原理图不能一心多用,一不小心就成了飞线了,,看左下角。

触摸屏的测试。。可惜没有留下测试的数据。

楼主:
来点测试视频吧。。

DIY完成整机测试视频

输入检测测试视频

以前的测试视频

触摸屏测试视频,有点不够灵敏

楼主:
这个活动还没结束吗?感觉挺久了,

网友F(2019-04-20):
我本人从11年开始做工控领域的程序编程,,说实话我到现在一直不会用PLC来编程..说到PLC在做工控前,,我做的是电力线载波通信的也叫PLC  现在想想可能我这一辈子可能就跟PLC杠上了...呵呵!!!
我做工控都是用C编程,,触摸屏用的也是迪文的屏..然而刚进入工控领域的时候,,我也是有过迷茫的...因为在这个领域,你会发现工作节奏有多快,,,我不知道你那边是什么情况,,但是我们这边工控开发,,一个项目给你的开发的时间,,基本就是2个星期(最长了),,基本给你的编程的时间1个星期,,,也就是说你编程的时间只有1个星期,,因为人家机械厂将机器设计到快完成的时候,,才会来通知你开发程序....因为前期他们是不希望你能到机器的样子(为了保密),,然后让你在最快的时间搞好,,,这样机器可以尽快上市...
所以我想问你,,用的东西加迪文屏,,怎么来保证这个设计进度...???

网友G(2019-09-23):
能画板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