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c7a35 无法从qspiflash 启动

楼主(2019-03-09):
大神们 单线 四线 spi都可以烧写 单线上电可以启动 4线上电不能启动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四线烧写确定设置为并行了吗      可能是四线中其中有连线断开问题

楼主(2019-05-01):
引用 网友A:
四线烧写确定设置为并行了吗      可能是四线中其中有连线断开问题

嗯,并行是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并行是怎么设置呢?

是vivado吗  还是ISE ?

网友A:
vivado在xdc中生成bin时需要做描述   ISE应该是选择并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vivado吗  还是ISE ?

vivado 有4线约束 生成的mcs文件也是选择4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vado在xdc中生成bin时需要做描述   ISE应该是选择并行就可以了

vivado 2017.1 是怎么描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vivado 2017.1 是怎么描述呢?

差不多就这些
set_property BITSTREAM.CONFIG.CONFIGRATE 40 [current_design]
set_property CONFIG_VOLTAGE 3.3 [current_design]
set_property CFGBVS VCCO [current_design]
set_property BITSTREAM.CONFIG.SPI_BUSWIDTH 4 [current_design]
set_property BITSTREAM.CONFIG.SPI_FALL_EDGE YES [current_design]
set_property CONFIG_MODE SPIx4 [current_desig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这些
set_property BITSTREAM.CONFIG.CONFIGRATE 40 [current_design]
set_property CONFIG_VO ...

好的 我试试 谢谢版主大神

网友B:
vivado 有4线约束 生成的mcs文件也是选择4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