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C#上位机的问题

楼主(2019-03-09):
现在我使用上位机和下位机通信,传输数据过程中有超时机制。现在正常工作时,每条信息之间的间隔大致在1ms左右。但是偶发性两条信息之间的间隔会超出20ms导致通信失败。现在UI刷新是一个线程,发送信息是一个线程,尝试了线程锁定,超时发生的几率小了,但是依旧会发生。请问有人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windows的任务调度是ms级别的。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等20年之后你再来运行这个程序,到时候操作系统的调度可能是us级别的,你电脑里只开这么一个上位机的话,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还有就是你让电脑裸奔,不跑操作系统,用定时器中断来发送,应该也能解决。

但是别的软件没这个问题啊

网友B:
下位机往上发间隔1ms吗?

@playerboy :应该没有解决办法,还是换成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吧。或者改一下方案。
上位机往下发

网友C:
既然这样能不能把每1ms发送1条信息改为每20ms发送20条信息?如果不影响功能可以试试

影响功能啊。不影响就改了

网友D:
这么小的延时要求,搞个网口算了。

这个不是我想改就能改的。这是有协议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