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RC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能不能做到80MHz?

楼主(2019-03-10):
按照公式,如果电阻选用200Ω,则电容大概10p,这样的设计是否可行,是否合理?

楼主:
我还有个问题,普通的RC高通滤波器(都是0805贴片的),比如电容0.01u,电阻100Ω,则-3dB截止频率大概170K。我们都知道,实际电容是包含电阻和电感的,在一定频率下,实际电容不再呈现容抗而是感抗,就假设100MHz下0.01u的电容已经呈现较高的感抗,那么100M以上的信号就很难通过这个低通滤波了,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高通滤波不仅是起到了阻隔低频的作用,在较高频也起到了阻隔作用?
望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容约等于标称电容串联1nH再串联0.2欧姆。贴片电阻1k欧姆以下直接用标称电阻。引线宽16mil左右其长度1 ...

如果0.01u电容按照1nH在100MHz频率下算,寄生电感的感抗已经是容抗的好几倍了,是不是能够说明这时候实际电容对100MHz的频率信号开始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容约等于标称电容串联1nH再串联0.2欧姆。贴片电阻1k欧姆以下直接用标称电阻。引线宽16mil左右其长度1 ...

我懂你的意思了,就算在高频率有阻碍作用,也是上了G的,100M只不过是比实际电容的谐振频率高一点而已,还起不到阻碍作用~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1GHz以下可忽略PCB板的分布电容。不能说阻碍,只是有串联电感成分,则实际电容量不再是标称电容量,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