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三个问题...

楼主(2019-03-10):
我曾问过三个问题:

1)拍频是不是频率?

2)拍频与信号功率是否有关?

3)如果有关,那是个什么关系?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632498-3-1.html

其实,问题原本是想这么问的:

1)拍频是不是频率?

2)如果是频率,那么拍频与信号功率是否有关?

3)如果有关,那是个什么关系?

楼主:
我特意把“如果是频率”拿掉了,其用意就是还能答下去。

其实,若否认了“拍频是频率”,那么后面根本就无需答复了!

网友A:
你的问题在于“非正确地平方化”这一点。

楼主:
正确的答复是什么?见下面:

1)拍频是不是频率?

频率

2)如果是频率,那么拍频与信号功率是否有关?

有关。

3)如果有关,那是个什么关系?

拍频与功率的变化规律有关,其是功率变化的频率成分之一

@Lgz2006 :因为“拍”和幅度随时间周期性变化的规律不同。功率变化的频率是拍频,幅度变化的频率不是。
为何不说“拍频即是拍的幅度随时间做周期性变化”的规律呢?

网友B:
拍频与功率的变化规律有关,其是功率变换的频率成分之一

“之一”就对了。

楼主:
能量是物理学中的一个守恒量(不考虑质能转换),物理学中的守恒量非常重要,其在物理学以及一切相关学科中具有根基地位

楼主:
功率与能量的关系,各位都知道,无需我多言!

楼主:
一个学到大学高等教育的相关从业人士,连这点“常识”都没有,该怪谁呢?

楼主:
后续还会有个关于“干涉”的帖子,也算是相关问题的最后一个帖子,等着看吧。

网友C:
教科书上现成的,谁还等你的高论啊

网友B:
把根本和“拍频”不相关的两个同频率正弦信号求和的数学过程贴出来,还要说“教科书上现成的,谁还等你的高论啊”。
这才是真正不懂装懂大忽悠。

截图存证:

网友B:
贴出来的文字中,可有“拍”这个字?

没有!

公式中,可有两个不同的频率?

没有!

网友B:
拿两个同频不同相的信号冒充“拍频”,忽悠谁呢?

网友B:
书页角上是“第29章 干涉”。
空间当做时间来说事,蒙混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书页角上是“第29章 干涉”。
拿空间当做时间来说事,蒙混谁呢?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ZHU一样的队友

张大侠伸手,狠狠地抽了大师一记耳光:

这是H大师说的,大侠赖是我说的。

网友C:
抓紧截图保存:

继续截图:

网友C:
张大侠啊张大侠,你的盟友是大师,你为何总是替我拿证据打大师的脸啊

老是帮我,我是不是要请你喝酒?

网友B:
“拍不是波的干涉”,这是“不起眼”说的。
“拍就是波的叠加干涉现像”,这是HWM说的。

《费恩曼物理学讲义》第一卷,501页。

网友B:
很怀疑是否看过《费恩曼物理学讲义》。哪怕粗略看过一遍,也不至于这样。

那书买来吓唬人忽悠人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拍不是波的干涉”,这是“不起眼”说的。
“拍就是波的叠加干涉现像”,这是HWM说的。

年纪大了,反应慢,脑子低速运转

把这几个楼层多读几遍吧

H大师现在恨你恨的牙根痒痒!心里大骂:你它量的是来捧场子的,还是来砸场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年纪大了,反应慢,脑子低速运转

把这几个楼层多读几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滿屋子的书,他連走路都要小心被跘倒,或許有些摆好看的,但至少有滿庭书香。愛书疼书也是值得赞扬,当然 ...

你没发现吗,这两个大师,连书都不舍得买的,都是从网上下些免费电子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人家是退休的必須缩衣节食,將來我们可能連手机都要節省不用。不过对于本題我在一年多年就认为您也些不周 ...

一个人,连书都不舍得买,可见真不是搞学问的。
再穷,也不至于买不起几十块一本的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人,连书都不舍得买,可见真不是搞学问的。
再穷,也不至于买不起几十块一本的书。
...

    人家一本电磁场一本复变函数,“打遍21IC无敌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人家一本电磁场一本复变函数,“打遍21IC无敌手”

大侠看的是前苏联的初级物理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