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插拔ft232会损坏stm32的问题

楼主(2019-03-10):
情况是这样的,
电路中采用stm32f103rct6作为单片机,使用ft232作为USB转串口芯片。
电路一开始还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之后的插拔操作就可能会导致stm32损坏,所以请问一下大家,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万分感谢大家
下面附上ft232部分的电路图

网友A:
静电;地电位不等;信号线/电源线先接触……

接口串电阻限流,后面并联TVS

网友B:
你插拔的是哪里,是US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电;地电位不等;信号线/电源线先接触……

接口串电阻限流,后面并联TVS ...

感谢回复,问题解决了,芯片没有坏,是程序的问题,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插拔的是哪里,是USB吗

对,是usb接口的地方,后来问题解决了,芯片没有坏,程序的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C:
恭喜楼主找到问题

网友D:
长知识了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