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官方库里的DAC,PWM的例子

楼主(2019-03-10):
GD32F303下载基于STM32f103标准库的程序到板子里,DAC,PWM都工作正常。下载GD32F303官方库里的DAC,PWM的例子到板子里去,都没有输出。程序单步调试找不出原因。

网友A:
其实 GD32的寄存器地址 都跟STM32 一样布局的,看下GD的库,初步的一些简单应用就O了。 一样的工程结构,一样的套路。如果你要GD32F130工程,我这有仿真运行OK的。可以去套路1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 GD32的寄存器地址 都跟STM32 一样布局的,看下GD的库,初步的一些简单应用就O了。 一样的工程结构,一 ...

谢谢,正在仔细对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正在仔细对寄存器。

只要寄存器地址和功能一样,库都是可以通用的,连cubemx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寄存器地址和功能一样,库都是可以通用的,连cubemx也可以用

谢谢,找到原因了,我用了一个宏,感觉地址对就用上了,没仔细看里面。问题如下:
我之前用的地址用的是:DACC_R12DH 和 TIMER_DMATB(TIMER0),所以没有输出。
(DAC + 0x20U)//DACC_R12DH(代表的是寄存器,也就是该地址所指的值)
(TIMER0+ 0x4CU)//TIMER_DMATB(TIMER0)(代表的是寄存器,也就是该地址所指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寄存器地址和功能一样,库都是可以通用的,连cubemx也可以用

STM32F303寄存器与GD32F303完全不同了,用cubemx只能用STM32F103这个型号来替代,这样一来FPU,DSP都用不上了,

网友C:
现在GD的库也搞的很不错了,你为什么不用GD的库呢,干嘛要折腾STM32的移植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原因了,我用了一个宏,感觉地址对就用上了,没仔细看里面。问题如下:
我之前用的地址用的是: ...

我记得最早最早的时候,GD出过一个STM32的移植文档,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 GD32的寄存器地址 都跟STM32 一样布局的,看下GD的库,初步的一些简单应用就O了。 一样的工程结构,一 ...

仿真运行OK?怎么仿真呢?可以软仿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M32F303寄存器与GD32F303完全不同了,用cubemx只能用STM32F103这个型号来替代,这样一来FPU,DSP都用不 ...

GD的产品,貌似只有GD32F103个STM32F103比较相似,其他型号的变动挺大的。

楼主(2019-12-28):
引用 网友C:
现在GD的库也搞的很不错了,你为什么不用GD的库呢,干嘛要折腾STM32的移植呢 ...

是的看了GD的库,确实比较简洁。ST的HAL就比较复杂了,包了好多层。我现在在用GD32F450的芯片,但还是有个问题,基于GD库的实例不多,可参考的资料有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