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MOS管的手册怎么看的?

楼主(2019-03-10):
问下MOS管的手册怎么看的?越看越乱,比如:
Gate-Source Voltage   VGS  ±20V
这里指的是最大电压吗?那为什么我给GS加24V的电压,用了1年也没问题呢?

Power DissipationTC = 25 °CPD113cW
这里为什么功率写113C?是什么意思?

还有另一个MOS管,分Power DissipationA 和 Power DissipationB,
这是什么意思?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看下呢

网友A:
我来回答你,
1、提问的时候尽量把资料提供齐全,比如MOS管型号,有规格书最好。
2、那为什么我给GS加24V的电压,用了1年也没问题呢?
     不是每一个跳楼的人都会牺牲。
3、“Power DissipationTC = 25 °CPD113cW”
     正确应该是这样:“Power Dissipation   TC = 25 °C   PD   113℃/W ”
     意思是环境温度25℃时,每增加功率1W,温度上升113℃。
4、Power Dissipation A 和 Power Dissipation B
     A--TC:元件表面温度;
     B--TA:环境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你,
1、提问的时候尽量把资料提供齐全,比如MOS管型号,有规格书最好。
2、那为什么我给GS加24V的 ...

先谢谢你的回答,这么说这里VGS±20V指的是最高驱动电压咯? 然后是环境温度25℃时,每增加功率1W,温度上升113℃。这也看不出最大功率是多少呀,下面是50P06这个管子的手册,我上面问的就是这个管子的手册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的回答,这么说这里VGS±20V指的是最高驱动电压咯? 然后是环境温度25℃时,每增加功率1W,温度上 ...

不好意思,看到规格书发现第三点回答有误。
看功率,不要超过电流电压值,还有就是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到规格书发现第三点回答有误。
看功率,不要超过电流电压值,还有就是温度。 ...

不明白,VDS最大是60V,最大连续电流是50A,那岂不是3000W?不可能这么大呀,1W增加113°,也不可能怎么加这么多温度吧?

网友B:
数据表上有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绝对最大额定值)。

楼主(点评):
感谢,很关键,我居然没注意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明白,VDS最大是60V,最大连续电流是50A,那岂不是3000W?不可能这么大呀,1W增加113°,也不可能怎么 ...

你这3000瓦怎么来的,VDS是最大承受电压,电流最大50A,工作时的VDS只有零点几V,是不可能60V的,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3000瓦怎么来的,VDS是最大承受电压,电流最大50A,工作时的VDS只有零点几V,是不可能60V的,明白吗 ...

初学,不是很懂,哦,好像是,正常导通是,DS是导通的,那这个最大多少瓦功率,应该怎么算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学,不是很懂,哦,好像是,正常导通是,DS是导通的,那这个最大多少瓦功率,应该怎么算呢? ...

这个最大功率手册上写的很明白呀,最大113瓦,这是百分之一秒参数,你仔细看下手册最后几页里的SOA曲线就明白了

网友D:
实际上手册上写的都是在散热良好的情况下,写的参数都比较大。实际还没到这个数字,就烫的受不了

网友D:
做好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