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压比较器用做运算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9-03-11):
要求用LM393实现双极放大,哪个大佬给一下电路图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谢谢兄弟。

网友B:
大把的运放不用,为何一定要比较器做放大呢?
比较器用作放大,需要设置很大的增益才能稳定工作,基本就是只能饱和输出

据我的老板说是为了节省成本,我还是个菜鸟。而且要求用LM393。

网友:
不好频补,带宽将是相当的低

@xmar :愿闻其详~?比如单位增益缓冲器结构如何频补, 393内部可是存在2个高值RC节点,难不成狂加零点?
恰恰相反,比较器用做放大器的频率带宽相当高。

网友C:
不能用的,运放勉强能当比较器用,比较器是不能当运放用的。比较器没有补偿,没有反馈,当运放不能稳定工作

@大大大电阻 :你要说你会设计电路,自己增加补偿、增加反馈,那就另当别论了,没有啥是三极管做不了的是吧
搭桥的话可以用吗

网友D:
从没把比较器当作运放用。  我认为可以用
请教楼上的兄弟:你们说不能用是怎么判断的?是知识判断,还是经验判断。

@大大大电阻 :就当作运放那样用就行,我认为。
应该是能用的 不然我老板不会叫我这么用吧 就想知道怎么用的

网友D:
顶起来,这个闹明白了还可以省几毛钱,比那个拍频强

看我的楼下,给点意见

网友D:
multisim里挺行的。

@GavinZ :实际电路,不是仿真
@大大大电阻 :实际电路吗?不是仿真吧?
我试了这个 到示波器上没有反应

楼主:
我暂时直接了一级

楼主:
看我的电路图,可以实现400倍的放大吗?有没有错误?

xch
@大大大电阻 :你得求观世音菩萨。
@whtwhtw :实验表明正在改进
@xch :给点意见,不是说了是菜鸟吗?你是大神的话就帮我参考参考
xch
第二级正输入端没有偏置。能工作?神了
393是开漏输出,根本就没有输出正电压的能力,你这电路能工作都见鬼了

网友D:
看不清。
双电源?
反相放大?
输出上拉了吗?

@大大大电阻 :只要没floating就行。
纸上面看的清吗?是不是引脚3接阻抗然后接地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我的电路图,可以实现400倍的放大吗?有没有错误?

小兄弟,你这图,过分啦
第一级你弄个电容不行,去掉吧,没好处,有坏处。
第二级输入点,悬浮了,下拉到某个电平,或者耦合电容去掉,直接输入。
俩比较器输出上拉到电源。
信号源要输出大于0V的信号。
频率先来个0Hz吧,测了带宽再弄AC的。

@大大大电阻 :不按套路出牌。你的思路很难捉摸。怎么又搞第3脚去了。
@大大大电阻 :不加大电容,会震荡是吧?
刚才的一堆评论怎么不见了。
@GavinZ :都试了,第三脚接了个220微法放大然后失真,现在准备加第二级试试
@大大大电阻 :你还真没加上拉,你得细心点。加几K就行,就是到9V那里,能有几mA就行,先让它工作起来。
@GavinZ :上拉一个多大的电阻合适
@大大大电阻 :输出上拉。
@大大大电阻 :整理一下,9V单电源,20倍放大,直接接0.1V的直流电压,输出是2V,输出一定要上拉!
第一级的电容去掉了,只接了第一级测了一下,信号发射器有600欧的阻抗,完全没有效果,请赐教怎么改。谢谢兄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我的电路图,可以实现400倍的放大吗?有没有错误?

393是开漏输出,根本就没有输出正电压的能力,你这电路能工作都见鬼了
393输出至少需要增加一级射极跟随器或者推挽输出电路

网友E:
楼主电路改成这个,400倍没问题:

@大大大电阻 :你是在飞线呢,不用这么复杂,就是你那种基本的尝试就行了。
我要准备搭个电路图试试吗?可以解释一下你的电路图吗,有点看不懂
最好是用实物搭个电路实验一下,仿真有很大局限性

网友E:
393内部存在2个高值RC节点,有吗?

网友D:
我刚找到的。说是容易震荡。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仿真看不到这种现象。楼主,靠你了。

失真很严重

网友F:
能否稳定放大,搭个电路测试一下很快的。
关键是,起码基本电路要正确呀,输入总得有偏置,输出是OC要加合适的上拉的,起码直流工作点要正确呀!

我说的是改进后的
没有上拉也能放大,但是有震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393内部存在2个高值RC节点,有吗?

393内部,相对其他节点,右下角2个NPN基极节点就是高值RC节点,同样的这个内部结构再加合适的输出节点上拉,比如用于单位缓冲器应用,就需要频率补偿,而393环路频率补偿不能在内部操作的话,那么就需要一个更大电容或者更复杂的频率补偿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393内部存在2个高值RC节点,有吗?

393内部,相对其他节点,右下角2个NPN基极节点就是高值RC节点,作为运算放大器的反馈应用,同样的这个内部结构再加合适的输出节点上拉,比如用于单位缓冲器应用,就需要频率补偿,而393环路频率补偿不能在内部操作的话,那么就需要一个更大电容或者更复杂的频率补偿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图11正确,若沒接输出电容,则易生振铃丶杂波。运放丶三极管模型本身有缺陷,许多地方是仿不了真。 ...

基础电路,我是一点也不懂了。换了好几个比较器,都是看起来跟运放一样,其实比运放好,仿真软件能看到运放有俩极点,比较器居然只有一个,也就是说它无条件稳定,简直完美。所以指望楼主做个实验,结果这哥们一下午也没做完,可能没经验。

网友D:
不理解。仿真软件对运放做环路分析,好好的。为什么唯独比较器不可信?没道理啊,比较器比运放简单,怎么会建模不完善?

网友C:
楼主,你焊的板子实验结果如何?不管能用不能用你嗞一声啊

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顶起来,这个闹明白了还可以省几毛钱,比那个拍频强

楼主LM393什么价格?
普通的双路运放也就不到0.3RMB的价格,何必这么折腾呢?
比较器设计成放大电路也是可以的,但是需要设置比较大的增益才能稳定,并且输出基本就是要到饱和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主LM393什么价格?
普通的双路运放也就不到0.3RMB的价格,何必这么折腾呢?
比较器设计成放大电路也是 ...

LM393跟LM358价钱差不多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LM393什么价格?
普通的双路运放也就不到0.3RMB的价格,何必这么折腾呢?
比较器设计成放大电路也是 ...

我是好奇这种做法。工作中不会这么干。

网友D:
我又用LTSpice试了下,没有一个工作正常的。所以multisim里的那些比较器模型太假了。楼主很可能也是得不到好结果。

网友C: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楼主是不是掉旱厕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