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D_KEY的检测问题。很怪异的问题和现象。

楼主:
请教高人们一个问题。AD_KEY的时候,碰上这么一种情况。
用一个DA芯片当输出(面板上有10个按键,用DA输出10个按键的键值),用MCU的ADC来检测,判断是哪10个按键。结果发现,输出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个遍历的过程。
比如,AD值最大的是KEY-10,按下面板KEY-10,MCU这边检测到是KEY-10一直到KEY-1。按下KEY-3,这边就是KEY-3,KEY-2,KEY-1。以此类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用下面的机械按键,就没有这个现象,就是按一个KEY,MCU就检测到一个值。而不是从高到低的遍历。

网友A(2019-03-11):
MCU就检测到一个值。而不是从高到低的遍历。

网友B:
很明显,面板上采样电路里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面板上采样电路里有电容

是会延缓采样的时间吗?还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点评):
仔细看下电路图才能知道,没多大问题,就是个防抖电容的事,可以把电容拆了或者换个小点的电容。

网友C:
程序有否处理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有否处理完善?

所以头大,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但是用机械按键是没问题的,第一次用DA输出模块。

楼主:
有大佬,用过类似的DA芯片做AD按键的吗?

网友D:
用什么DA芯片,多贵呀;每个按键都对应一个分压,用AD去检测不可以么,我之前就这么做的~

网友E:
看上去还挺复杂的

网友F:
看波形看波形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