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同拍频就是频率。

楼主(2019-03-11):
查询了频率的定义:Frequency is the number of occurrences of a repeating event per unit of time.
就是单位时间内,某种事件出现的次数。

10Hz和11Hz正弦波相加,每1s重复一次相同的波形,把这个理解为事件。而且通过三角函数也可以证明这叠加后的函数符合 f(t0) = f(t0 + T),它是周期性的事件,所以有频率。

疑惑的是,通过傅里叶变换为基础的谱分析(幅度谱,功率谱,功率密度谱都行,本就是一种变换)并不能得到1Hz成分,怎么回事?
因为傅里叶的分解因子是正弦波,而频率的定义是事件,这是出发点错误了——重复的事件才是判决要素,而不是正弦波。

楼主:
我看到别的主题在用“功率谱没有谱线”来证明拍频不是频率,我认为是错误的,我觉得大家方向错了,质疑者从频谱出发是错误的,被质疑者用频谱回应也是错误。

11.1Hz和10Hz能拍出耳朵能听到的频率,但不满足周期函数定义,那就不是周期信号。简单的说拍频是频率(是周期性的)是错误的,我赞同。那就把定义严格化,清晰化。

况且周期函数是定义了的,频率这个名词是定义了的,所以这个话题就更清楚了:
1,不要用频谱证明周期性;2,满足函数周期性定义;3,拍频未必是周期函数;

我暂时能理解到的就这些。

网友A:
过于简单化地说“拍频就是频率”或者“拍频不是频率”没有意义的。

网友A:
一个信号通过各种线性与非线性的分析变换,我能找到我想要的一大堆东西。

网友B:
讲话咋这么费劲呢

我说未必是频,指的是具体情况要看下图中的w1和w2怎么取。

取“巧”了------例如顶楼那个例子,它就是真实的频率。
运气不好,那就不是真实的频率。

100Hz+103Hz=下图

根据楼主顶楼频率的定义,上图中三处画圈处各不相同,不能算是repeating!!

但是每隔3个波形,整体重复一次。

如果两个波形的频率差,比3大一点点,取个pi,那么这个波形就永远不会repeating,自然就没有周期和频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讲话咋这么费劲呢

你应该换一个说法,应该说拍频频率未必等于基频频率,而不是说拍频未必是频率,

当|w1-w2|是w1和w2的最大公约数的时候,拍频频率是这个波形的基频频率,其他时候就不是这个波形的基频频率,

当w1/w2是有理数的时候,基频频率存在,否则基频频率不存在,

网友B:
这些东西,是《信号与系统》第一次课要说的:

不就是这一点事吗?

网友C:
序列或者波形是否具有周期性 与 拍频是不是频率 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换一个说法,应该说拍频频率未必等于基频频率,而不是说拍频未必是频率,

当|w1-w2|是w1和w2的最大 ...

狗尾续貂这事,我不干。

几乎任何一本相关教材都会说到,周期/频率也可称作fundamental周期/频率。
同理,fundamental angular frequency,也可叫radian frequency

约定俗成 东西,没必要较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别的主题在用“功率谱没有谱线”来证明拍频不是频率,我认为是错误的,我觉得大家方向错了,质疑者从 ...

我在前年八月就说过。然后那厮说

网友E:
两个余弦函数,频率分别是100Hz,103Hz
y1=cos(200πt)
y2=cos(206πt)
y1和y2相加,得到y=cos(200πt)+cos(206πt)=2cos(3πt)*cos(203πt).

cos(3πt)的最小周期为2/3秒,cos(203πt)的最小周期为2/203秒。
寻找cos(3πt)与cos(203πt)的公共周期,N1*2/3=N2*2/203,其中N1,N2为正整数。
2秒是一个公共周期,对应的频率是0.5Hz。
起码可以说y=2cos(3πt)*cos(203πt)这个函数的存在一个周期是2秒。

检查
cos(3π*(t+2))=cos(3πt)
cos(203π*(t+2))=cos(203πt)

网友E:
5楼的图可以增加观察时间,以2s作为周期,可以看到重复。
7楼的例子是采样后的非连续信号,个人觉得与连续信号的周期性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两个余弦函数,频率分别是100Hz,103Hz
y1=cos(200πt)
y2=cos(206πt)

你再检查检查这些数**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再检查检查这些数**算。

y1=cos(200πt)=cos(2*pi*(100*t))
y2=cos(206πt)=cos(2*pi*(103*t))

没有找到计算错误。

这是百度百科关于最小正周期的解释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0%E5%B0%8F%E6%AD%A3%E5%91%A8%E6%9C%9F/5792503?fr=aladdin

网友B:
引用 网友E:
y1=cos(200πt)=cos(2*pi*(100*t))
y2=cos(206πt)=cos(2*pi*(103*t))

拍频是3Hz(别忘记了那个1/2干扰),基频是1Hz!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拍频是3Hz(别忘记了那个1/2干扰),基频是1Hz!

我不懂拍频。

仅仅是针对这两个信号,计算它们叠加之后的最小正周期,以及对应的频率。
我再检查检查。你们都是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不懂拍频。

仅仅是针对这两个信号,计算它们叠加之后的最小正周期,以及对应的频率。

你也没说错,1秒是周期,两秒也重复!

好比上面说的两个波形叠加,如果波形永不重复,此时用专业术语说,叫"准周期函数",但是我不敢说"准周期函数不是周期函数",害怕论坛上"白马非马"先生要写反面教材。

网友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0%E5%B0%8F%E6%AD%A3%E5%91%A8%E6%9C%9F/5792503?fr=aladdin

几个分数的最小公倍数,我们约定为各分数的分子的最小公倍数为分子,各分母的最大公约数为分母的分数。

按照这个我检查了一遍,是按照和式来计算最小公共周期的,就是按照1/100,1/103计算,最小公共周期是1s

网友B:
引用 网友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0%E5%B0%8F%E6%AD%A3%E5%91%A8%E6%9C%9F/5792503?fr=aladdin

几个 ...

是的,基频是1Hz,基本周期是1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