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涉及其相关现象

楼主(2019-03-11):
干涉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其是波特性(波动性)的一个标志。凡是波的叠加,都会有相应的干涉且呈现出相应的现象。

最简单的就是将绳子的一头固定,周期性地挥动另一头,适当条件下就会看到“驻波”,这就是干涉现象。

同频光的叠加条纹,是干涉现象。声波的叠加所产生的拍现象,也是一种干涉现象。

我们知道,光学中的几乎所有干涉仪都是利用了波的干涉原理实现相关功能的。我们也是通过干涉现象判定不仅光波是波,而且物质也具有波的特性,而整个《量子力学》几乎就是建立在几率波的相干性基础之上的,没了相干性,《量子力学》也就没了。

楼主:
下面将分单频干涉和双频干涉简述一下相关的现象

先看一幅图

楼主:
1)单频(一般情况)

设有两列同频的平面波,其波矢分别是k1和k2,频率同为ω。那么就有如下结果。

楼主:
上面的“”和“”都是一系列的平面,其反映了波“强度”的空间分布(最大和最小)。注意,同频下这些空间分布是不含时的,即“不动”的。

楼主:
2)驻波(单频前提下两列方向相反的波)

楼主:
驻波将在以后相关领域中还要详细论述,这里要说明的是驻波就是波的干涉现象

楼主:
3)双频

双频分别是ω1和ω2,且相对于波频率,频差要远远小于波频率

楼主:
注意双频下,上面的“峰”和“谷”是含时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在空间中发生位移。如果观察者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位置上测量波的强度,那么就会测到

楼主:
由上述可见,干涉条纹和拍是波叠加干涉现象的两个不同“视角”下的表现,其都是干涉现象

楼主:
最后看一幅“美图”,从中感受一下拍(干涉条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