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单片机怎么实现电池充放电时的电压检测???

楼主(2019-03-11):
用DC适配器和锂电池供电。
要求是
1,适配器供电时,对锂电池进行充电,并且能实时监控电池电压状态。
2,当停电或拔掉适配器时,锂电池进行供电,要求单片机不能重启,也要能实时监控电池状态。
求推荐一个切换电路。另外推荐一款充电管理芯片,充电时可监控电池状态,放电时能检测电量之类的

---------------------------------------------------------------------------------------------------------------------------------------------------------------------------------------------
---------------------------------------------2019.3.17 分割线---------------------------------------------------------------------------------------------------------------------------
之前的无缝切换电路方案确定了,用了9楼大哥的方法。

现在想知道怎么检测电池电压。我先想到的方案是用电阻分压,按比例把8.4V电压分到3.3V左右,ADC采样后用软件算出电压。要求精度不高,只要能大概测出电池电压就行。
考虑到的问题是,有负载时电阻分出的电压会不会有很大的偏差,并且在充电时还有效吗??

电路图是未加电压检测的。

@CHNZHANG :切换电路我又加了个MOS管了,D、S极方向和另一个管相反,能防寄生二极管倒灌,实测了没什么问题。
这个电路在切换时有问题,具体问题你看我在9楼的评论,你这个电压高更危险

网友A:
压降裕量够大,就两个肖特基二极管防反接好了.

网友B:
用MOS管,具体自己搭

谢谢。切换电路找到一些方案了,有没有推荐一款充电管理芯片,充电时可监控电池状态,放电时能检测电量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降裕量够大,就两个肖特基二极管防反接好了.

切换电路找到一些方案了,有没有推荐一款充电管理芯片,充电时可监控电池状态,放电时能检测电量之类的

网友:
切换电路方案有多种如果求稳定,建议选择切换电路专用芯片,例如lt4412很稳定

谢谢推荐,另外还想问下有什么芯片能对锂电池充电,还能在充电和放电时都能检测电池电压容量之类的

网友:
很多了,去ti或者ltc官网找找电池监控ic或者充电ic有很多的,具体型号根据你电池容量,数量等确定

网友C:
可以直接用类似bq24171的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嘛,本身具备充电管理,另外自带路径管理,自动切换适配器和电池供电

网友D:
不知道你的电流电压,这个给你参考下,J1接的是3.7V锂电池,VBUS是USB供电。VBAT输出,电池切换到USB供电时有一个0.几V的电压跌落,3.3的单片机有时会复位,我是加了一个电容解决。

你确定你这个电路是对的? 你的设计初衷应该是:VBUS供电之后MOS管Q1关闭,通过U1给电池供电,可是实际的结果是:VBUS通过Q1的寄生二极管直接和电池连接在一起,你确定这样是安全的,你的电池充电电压能够达到5V嘛?不危险嘛?小心爆炸!!!
@飛饵 :电池厂商会给一个电压和电量的曲线图,我只知道这种,有没有其他检测电量的方式我不清楚
@huangsiyuan :那你ADC怎么采集电池电压的,是通过电阻分压吗?
@飛饵 :具体锂电池电量检测原理我也不太懂,我这边只做了一个电量过低的时候系统关机保护,用ADC采集电池电压,低于3.7就关机。这个电路图接3.7的锂电池是验证过的。
如果还要实时监测充电和放电时的电量,该用什么芯片设计?就类似手机那样充放电都能看到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电流电压,这个给你参考下,J1接的是3.7V锂电池,VBUS是USB供电。VBAT输出,电池切换到USB供电时 ...

这电路实验过能工作是吗?
我打算优先用8.4v的,也就是两块锂电池供电。备选方案用12.6v。所以充电芯片要换一个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