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波特图的概念

楼主(2019-03-11):
以前说过,阻抗这个概念,在电路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相当于个全能王,原因在以前视频中说过了。

而阻抗图的获取方法,教科书上就是机械呆板的V/I,这里强调的是肉眼观察法,强调的是直接在电路图上求解。

现在问题是,如果给定个电路,如何在下图所示的波特图上标示它的阻抗?

先从最简单两元件说起。
根据串并联原理,串联取大的,并联取小的。

如上图所示,分别画出电容C和电阻R的阻抗波特图,由于是串联,所以取大的两线交点就是拐点频率!
图中紫线就是|Z|的波特图。

同理,对于并联电路有:

根据这两个简单处理方法,下面可以处理更复杂的电路了。

楼主:
现在看看上面简单的两点知识,有什么用。

看下图,问题是求出其传递函数:

由上图,已知电压增益表达式了,所以用上面方法画出两个阻抗波特图就行了。
除法在波特图上是减法,所以直接看出最终电压增益传递函数波特图了。

楼主:
为什么要用这种波特图?

原因很简单,可以变区为直!我们更喜欢处理直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看看上面简单的两点知识,有什么用。

对数,就是拿幂来做加减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