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一个电机驱动电路,51控制正反转。麻烦高手解...

楼主(2019-03-11):
搭一个电机驱动电路,51控制正反转。
这样是正常的。

偶然的对调了MOS,如下图,PMOS用到低电位那里去了。结果烧掉了一对MOS。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有没有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正常,MOS沟道没有完全导通。估计是一边的半桥臂上下通了

网友B:
Nmos不行的这样,需要自举,上面的是因为GS电压合理,所以可以下面的GS达不到开关状态,可能微导通

网友C:
那么具体怎么分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