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4系列单片机驱动液晶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9-03-11):
前几天曾发帖(https://bbs.21ic.com/icview-2634074-1-1.html)问过关于430f449单片机无法控制液晶显示的问题 经过这几天的测试发现,手册里要求在单片机的R03~R33引脚之间接入等值的3个电阻 阻值范围100k~1M 典型值680k 我用了760K的3个电阻 然后 R03处接了一个100Ω电阻接地 但是实测发现R03~R33的引脚电压分别为0.2v 0.5v 1.3v 2.8v 并不是均分的 目前液晶的显示和我给寄存器写入的并不能对应上 甚至有鬼影现象 请问这里的电压是不是不正常的现象? 另:我在断掉R13 R23的线后再测发现3个电阻就会平均分到0.8V电压 请做过液晶驱动的朋友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很好的啊!!!!!

楼主:
现在受控制了,但是还有鬼影现象

网友B:
鬼影现象会不会跟扫描频率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鬼影现象会不会跟扫描频率有关系

应该不是,用的fLCD_DIV128的64的也用过,都很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用的fLCD_DIV128的64的也用过,都很通用。

那就不清楚了,可能是驱动哪里没有弄好吧